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求S3C2440 的A/D转换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8-14):
求S3C2440 的A/D转换器的工作原理
请教一下再WINCE下的S3C2440 的A/D转换器的工作原理
转换器
工作原理

网友A:
偏硬件的?积分型、逐次逼近型、并行比较型/串并行型、∑-Δ调制型、电容阵列逐次比较型及压频变换型。
是问这个的原理吗?

网友B:
不清楚楼主要问什么,A\D转换器在LINUX,在裸机,在WINCE下的工作原理都一样。。。。

网友C:
嗯,我主要是想问,该怎样写一个ADC驱动程序

网友D:
就是像写裸机一样啊,不一样的就是加上索引号
用于应用程序的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E:
查数据手册嘛,就一些寄存器

网友F(2009-12-07):
对于A/D转换来说,要用到多路输入一路输出的模拟开关电路,
一些寄存器的设置,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