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JLINK V8怎么测试好不好用呢?

楼主:
我在网上买了块开发板,又买了一个JLINK V8仿真器,想自己慢慢学的
但是马上付款时间要到了,想先测试下能不能用再付钱的,可是还没学到这部分知识
请高手简单说下,要搭一个什么环境啊?我一点不懂。。

网友:
开发板 上电测试下吧

楼主有开发板手册 和JLINK V8仿真器 使用手册吗?

一般都会有的,实在没有 找卖家要下,另外可以直接问他们怎么测试
一般买的东西都必须测试下,是否好用,再付款,所以卖家肯定会大力支持的。

一般测试JLINK V8仿真器就是下载程序和仿真,但是还是建议楼主找卖家要下使用说明文档。

网友:
开发环境用ADS,IAR或realview都可以,一般仿真器会配个光盘,里面会有说明。

网友:
连接开发板后给开发板上电,然后运行J-Link Commander先看看能不能检测到CPU的ID,如果能检测到CPU的ID并判断出CPU的类型后就可以通过ADS等工具写些简单的代码测试一下下载运行。

网友A:
晕,刚才测试了JLINK,灯是绿的,但是要连到2440上时发现没有转接板,卖家漏发了,又问他要了,还要及时发现,不然就没法用了,呵呵

网友:
````````jlink 要配合你的ADS程序才可以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刚才测试了JLINK,灯是绿的,但是要连到2440上时发现没有转接板,卖家漏发了,又问他要了,还要及时发现,不然就没法用了,呵呵

可以叫他延长付款时间的,好像延长一次可以三天吧。我延长过。

网友:
恩,叫他延长了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