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WinCE為開發平台之前的一些疑問??

楼主:
您好:
      最近公司打算採用Visual Studio系列產品在嵌入式裝置內開發CAD應用程式軟體, 該嵌入式裝置安裝的是WinCE作業系統. 經過與上司的討論之後, 決定先就一些問題進行評估:

1. 目前WinCE作業系統支援到幾位元呢?? 16bits亦或是32bits呢??
2. WinCE有無限制應用程式軟體之容量呢?
3. WinCE最多可撥出多少記憶體供程式開發之用呢?

网友:
1、32bits
2、有人说CE5.0一个程式最大只能32MB,CE6.0无限制。
3、不知道这个与5.0或者6.0有没有关系,内存够大的话就没有什么限制吧。

2、3两条信息只是看到有人提过,是否记错了内容还是请权威一点的人来解答确认吧。

网友:
楼主是台湾同胞?

网友:
是的, 還望多加指教!!

网友:
楼主是不是准备用在数控加工系统上的?

网友:
是的, 應開發需要!!

网友:
基于CE平台,做CAD应用程序开发是可以的,本人没有做过,原来有同学做过,不好意思不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了。

网友:
沒關係, 至少知道是可以開發CAD應用軟體了, 謝謝你!!

网友:
目前仅能回答第一个问题:32bits…

网友:
同时,我想给楼主一个小小的建议:下次劳驾用简体中文发帖子,这样我们更容易交流,谢谢!

网友:
好的, 我盡量試試!!

网友:
其他的问题都有人回答了,目前wince最多只能支持256M的RAM,更大的RAM在wince下如果想用起来技术难度还是挺大的。

网友:
記憶體,是ram还是存储flash的意思呢?

网友:
您是指:

3. WinCE最多可撥出多少記憶體供程式開發之用呢?

這個問題嗎??

我指的是RAM, 也就是內存!!不過2, 3的問題好像沒有個正確解答...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第三个问题应该就是最大256M的RAM~没做过应用程序所以第二个也完全回答不出啦

网友:
謝謝kacyquan. 那麼, 就只剩下第二個問題了, 請幫忙解答一下!!

网友:
这2个其实是一个问题。。。
Wince 5.0 32MB  如果算slot1 XIP DLL 的话,是64MB, 虚拟内存,如果需要使用更大的虚拟内存,可以CreateFileMapping 创建文件内存映射。
WinCE 6.0 每个进程最大2GB 虚拟内存。

再看看WinCE 的 虚拟内存映射,uncached 0x80000000-0x9FFFFFFF
                           cached  0xA0000000-0xBFFFFFFF。
这个5.0 和 6.0 是一样的,所以RAM最大上限是512M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