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怎么写

楼主:
我用的是89c51的芯片

我用一块无线接收模块 接收信号

引脚是这样的 正  负   信号输出        3根线

把信号输出线接到单片机要接哪个io脚?

接收到的信号发送到上位机

这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
。。。好像你没玩过单片机
没玩过无线接收模块,
看下资料推荐的硬件是怎么连接的,看看是否需要外部中断,不需要的话一般的I/O口都可以接吧。。
建议你百度一下找些类似例子参考

网友:
正接电源,负接地,然后信号输出的接到IO口上,随便找个IO口就可以了 接到电源上可能要加些电路,这要看你的无线模块了

单片机接收到这个信号,就去读IO口的状态啊,如果要上传到上位机上,可以通过串口的,这样最方便了,也可以找个存储设备 保存起来,然后再发送到上位机上面的

流程搞清楚,程序就很好写了

网友:
首先楼主把 这个无线接收模块的技术手册好好看下。

需要确认是你的无线模块的电源和输出信号的电压.

首先确保你能提供对应的电源给该模块,否则它都不能工作,就会导致其输出信号不正确。

网友:
另外 确保该模块的输出信号的电压是多少?

看下对应模块的手册,如果输出高电平超过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则如果直接连接到IO上,一般会烧坏单片机的IO。

如果该模块的输出信号电压超过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则可以采用电阻分压就好。

当确保无线模块的输出信号调理到IO的电压范围后,就随便找个GPIO进行连接,通过GPIO获取无线模块输出的高低电平的信息,在采用单片机的UART接口 ,接上一个电平转换IC---MAX232,实现单片机与PC通讯,
最后即可将IO检测的数据,上传PC

网友:
看好手册,选择是硬件中断解码还是定时解码!
然后确定好接入的单片机管脚!
解码可以参照红外通讯的解码!

网友:
主要要看那个无线模块的说明,c51最常用的io口是P0口,但是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很多时候使用P2口(如果存在)也挺不错的。

网友:
单片机  和模块都是5伏的         输入到io口的信号要有什么标准吗     比方说电压    其它的

网友:
89c51支持5V,俺认为可以直接接,上传到上位机需要使用串口,写程序最好从pc端开始往前写,一般串口软件采用现成的就行了,然后就是mcu上的串口程序,先搞定与pc机之间的通讯。

网友:
楼主是做红外通信吗

网友:
把接收的信号在 串口调试助手  上显示

网友:
上下位机通信,没什么复杂的协议,软件不多。你看看无线模块的手册吧,如果无线模块不是TTL点评,你转换个电平,用MAX232,收发对应接就行了。

网友:
请教各位大虾,有单片机控制LED点阵屏动态显示的开发实例资料吗?我的邮箱是yangminghua6@sohu.com谢谢了!

网友:
看看模块是TTL电平还是需要电平转换的

网友:
include
sbit w=P2^0;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while(1)
        {
                        SBUF=w;
        }
}

网友:
接收模块是3脚vcc+     DATA输出        GND-

DATA接 P2^0        输出是TTl方式

接了 以后         开串口调试     上面一直在接收

拔了P2^0       就好了

是不是还要加一些硬件

要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