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输入阻抗约为100M欧是指从哪个管脚的输入阻抗呢 ...

楼主(2010-04-10):
CD4046输入阻抗约为100M欧是指从哪个管脚的输入阻抗呢?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14号信号输入管脚。但也没有依据。所有资料都是说输入阻抗100M欧,请问,但从这句话就可以判断是从哪个管脚的输入阻抗吗?如果是14号,是否要接上VDD以后它的输入阻抗才是100M欧?
信号
资料

网友A:
“输入阻抗”,当然是指输入引脚上的啦。应该是指14脚的

网友B:
当然是在偏置了以后~~~~~不过它是MOS输入,不偏置也差不多,不过较大的电压摆幅会被钳位

网友C:
它的输入都是MOS输入,全都是高阻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