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712快速充电以及电流设定

楼主:
用max712为核心,设计了一个镍氢电池组充电电路,实测充电电流和资料上介绍的计算公式计算值相差很大,另外快速充电指示灯常亮不灭,电路是参考网上的,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稍微改动,现具体说明如下:

1,设计充电器支持的电池组为10节5#电池,组成12V
2,快速充电电流500MA
3,快速充电时间132Min

输入电压采用14v(1A)交流变压器,经过全桥整流滤波后直接加在max712的电压输入端

顺便贴图,希望大哥大姐,老师导师教授博士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此图片仅限于
网易用户交流使用!

网友:
请教,哪里的图片才能贴在本网站

网友A:
把资料发到我邮箱,max712的DATASHEET,和你设计的图。最近正好设计过这块的电路。可以切磋一下。
kevinlk2002@hotmail.com

网友B:
对于充电IC的话,是有一个反馈端的,一般都是FB这个pin,调节这个pin的分压网络,就能调节充电电流了。楼主可以尝试改变这个分压网络,再看看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充电IC的话,是有一个反馈端的,一般都是FB这个pin,调节这个pin的分压网络,就能调节充电电流了。楼主可以尝试改变这个分压网络,再看看现象。

这个反馈我是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通过公式计算的反馈电阻阻值在接入电路以后,和设想中的充电电流相差太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资料发到我邮箱,max712的DATASHEET,和你设计的图。最近正好设计过这块的电路。可以切磋一下。
kevinlk2002@hotmail.com

邮件已经发送,请确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充电IC的话,是有一个反馈端的,一般都是FB这个pin,调节这个pin的分压网络,就能调节充电电流了。楼主可以尝试改变这个分压网络,再看看现象。

这个反馈我是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通过公式计算的反馈电阻阻值在接入电路以后,和设想中的充电电流相差太远

我之前被厂商的数据手册忽悠过,我建议你更改下分压网络,看看是否有效果,不知道你的充电电流这么那么小,我这随便都有1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充电IC的话,是有一个反馈端的,一般都是FB这个pin,调节这个pin的分压网络,就能调节充电电流了。楼主可以尝试改变这个分压网络,再看看现象。

这个反馈我是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通过公式计算的反馈电阻阻值在接入电路以后,和设想中的充电电流相差太远

我之前被厂商的数据手册忽悠过,我建议你更改下分压网络,看看是否有效果,不知道你的充电电流这么那么小,我这随便都有1A的。

电路充电的时候还需要给负载供电,所以是工作在连续方式,不是开关方式,500MA充电电流,那个开关三极管已经很烫手了,1A的话直接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充电IC的话,是有一个反馈端的,一般都是FB这个pin,调节这个pin的分压网络,就能调节充电电流了。楼主可以尝试改变这个分压网络,再看看现象。

这个反馈我是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通过公式计算的反馈电阻阻值在接入电路以后,和设想中的充电电流相差太远

我之前被厂商的数据手册忽悠过,我建议你更改下分压网络,看看是否有效果,不知道你的充电电流这么那么小,我这随便都有1A的。

电路充电的时候还需要给负载供电,所以是工作在连续方式,不是开关方式,500MA充电电流,那个开关三极管已经很烫手了,1A的话直接就报废了

用三极管当然不行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型号,一般来说,三极管的最大电流只有500MA,你换一个大功率的三极管看下。
对于大电流,最好是用MOS管,三极管的功率普遍都低,而且三极管的功耗又大,MOS管功率高,功耗也低。

我用的tip42,最大电流可以达到3A,功率60W,粗略计算一下实际功率,(电路输入电压18V-电池组电压12V)的平方再乘以电流  =  36*0.5 = 18W,大概在20W左右,所以这个三极管很热,加散热应该不会坏,我用手感觉温度,选择散热器,最后的效果为微微烫手,连续工作2小时也是那个样

网友:
另外我问的问题太笼统了,是因为当初想把图发上来,结果现在发图有点困难,我口述一下我遇到的情况

1,V+(PIN15)管脚电压应该为5V,但是现在不到5V,且随着充电时间延长,电压越来越低

2,REF(PIN16)管脚电压应该为2V,这个电压也不到,我想应该是V+电压不正确引起的

3,充电电流不稳定,从最初加点500MA慢慢下降到250MA左右晃动

4,我曾经就以250MA的充电电流直接充电一晚上,大概有15个小时(电池容量1800MAH),理论计算充电时间为1800/250*0.8=9小时,0.8为充电效率,早上来一看,快速充电指示还亮着,电池微微热,这在以前充电8小时以内是没热过的

5,曾经烧坏过一片MAX712,怀疑可能是测量电压的时候不小心把两个相邻的管教碰一块了,换上另外一块max712,发现,V+,REF,Ifast(快速充电电流)与之前那一块截然不同

6,电路肯定是有问题,有兴趣和时间帮帮忙的可以联系我QQ  58253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