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 和 NTSC 的视频每帧图像是多少像素×多少像素?

楼主:
PAL 和 NTSC 的视频每帧图像是多少像素×多少像素?

网友A:
PAL电视标准,每秒25帧,电视扫描线为625线,奇场在前,偶场在后,标准的数字化PAL电视标准分辨率为    720*576, 24比特的色彩位深,画面的宽高比为4:3。

NTSC电视标准,每秒29.97帧(简化为30帧),电视扫描线为525线,偶场在前,奇场在后,标准的数字化NTSC电视标准分辨率为720*486, 24比特的色彩位深,画面的宽高比为4:3。

网友:
PAL和NTSC都有很多种格式,所有的格式都是一个像素大小(系统分辩率)?

网友:
不是的,这个是标准的,是广播电视的分辨率

网友:
电视扫描线为625线--------------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扫描线跟图象的像素大小有没关系?

网友:
1。NTSC (J, M, 4.43)------他们的像素大小也全是720*480?

2。PAL (B, D, G, H, I, M, N, Nc, 60)------他们的像素大小也全是720*576?

3。SECAM (B, D, G, K, K1, L)-------他们的像素大小是???

网友:
做这方面的东西,好多基本的概念都不懂啊!

网友:
建议搂主找些资料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L电视标准,每秒25帧,电视扫描线为625线,奇场在前,偶场在后,标准的数字化PAL电视标准分辨率为    720*576, 24比特的色彩位深,画面的宽高比为4:3。

NTSC电视标准,每秒29.97帧(简化为30帧),电视扫描线为525线,偶场在前,奇场在后,标准的数字化NTSC电视标准分辨率为720*486, 24比特的色彩位深,画面的宽高比为4:3。

625线,525线什么意思?

网友:
在北美和日本,NTSC 标准(National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全国电视系统委员会)是占主导地位的模拟视频标准,在欧洲则使用PAL标准(Phase Alternation by Line,逐行倒相) 。两种标准都来自电视行业。NTSC制式的分辨率为480线,帧率是30fps。PAL由576线组成,帧率更低,为25 fps。两种标准每秒信息的总数目都一样。

当数字化模拟视频时,创建的最大像素数目基于用于数字化的TV线的数目。在PAL制式中,大小为704x576像素。在视频监控业中,图像尺寸的1/4被称为CIF(通用中间格式) 。在NTSC中CIF指的是352x240像素,在PAL中CIF指的是352x288像素。

2CIF分辨率是704x240 (NTSC) 或704x288 (PAL) 像素,也就是说,水平线的数目除以2。多数情况下,当水平线显示在监控器上时,为了保持图像的正确比率,每条水平线显示2次,因此被称为“重复扫描线(line doubling)”。这是隔行扫描中,处理 移动拖影的一种方法。

有时候,使用1/4的CIF图像,称为QCIF(是Quarter CIF的缩写)。

网友:
一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625线,525线什么意思?

这个是电视的说法,因为在广播电视行业中,没有分辨率的说法,只有清晰度的说法,625线即一帧图像有625条扫描线(包括回扫线),其中有效图像线为576线。
下面我就我所知说说关于PAL,NTSC,分辨率,电视线的概念。

1.PAL,NTSC,SECAM和彩色系统(Color System)
其实PAL和NTSC只是(并且仅仅是)颜色系统(Color System),只负责对视频信号(复合视频信号CVBS)的色彩空间和色彩解码,换个角度说,也就是和电视线无关。(SECAM也一样)说到这要引申一下:
说说B,G,N,M,K,I,他们是信号发送的方式,决定了视频载波频率fs和声音载波频率fp之间的距离,有的人叫他声音系统(Sound System),其实我以前也这么叫,但实际上应该是广播系统(Broadcast System)他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电视线,见下:
BroadCast System    ScanLine
  A                  405
  B                  625
  C                  625
  D                  625
  K,K1              625
  G,H                625
  L                  625
  I                  625
  M                  525
  N                  625
  F                  819

上面大概列举了一些广播制式的电视线,其中常见的就是D,K用于我国(其实广东地区也有BG),M,N(用于日本,美国等)。
那么关于PAL和NTSC又是怎么回事呢?比如我国,采用的PAL制的彩色系统,用的是D,K的广播方式,全称应该为PAL-D,K,这样就决定了我国的电视信号有626条线。又比如美国采用NTSC制的彩色系统,广播方式为M,则为NTSC-M,有525条电视线。下面说个特殊的,因为有些国家比较特殊:
巴西PAL-M,很奇怪吧,PAL制,电视线有525条;
阿根廷PAL-N,PAL制,电视线有525条;

在引申下,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是如何发送的,其实,电视台也用摄像机呀(采集视频信息),摄像机里一般都会有NTSC,PAL供你选择(有的只有PAL,有的只有NTSC这个跟国家有关),在咱们国家,电视台肯定用PAL去录节目,录完的节目在通过D,K的当时发送出去。

现在说名了PAL,NTSC的概念,总结下就是说PAL,NTSC和图像的分辨率无关,只是对图像的编码,解码,颜色空间有关。

2.分辨率,电视线
这两个概念很模糊,有很多误区,我只能说说我的理解
分辨率:
这个分对图像的和对屏的
对图像而言分辨率由图像格式决定,通常用水平和垂直的像素表示;这也就是说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我采用了高质量模式,那么我录的节目分辨率很高,比如高清版的奥运开幕式由9G;
对显示设备,屏而言,则由成像器件的固有分辨率决定;比如现在市场上的LCD电视,一般32寸的屏物理分辨率为1366×768,这个也就决定了显示设备能显示的最高分辨率;

电视线,清晰度
清晰度是个很主管的概念,就是人所能观察到的图像的清晰程度,用电视线表示;电视线越多越清晰;

在理想的情况下分辨率和清晰度是有转换公式的,也就是说把电视线当成垂直分辨率,那么水平的分辨率则有屏幕的宽高比(16:9,4:3)决定
PAL-D,K下625条电视线,有效图像线为576,则4:3的分辨率为768X576,而720X576则是BT601定义的有效分辨率;

上面说的是电视系统;
在DVD等视频播放领域,也有PAL和NTSC,比如DVD的输出图像一般为720P格式,及720条有效扫描线,那么他的4:3分辨率为1280X720;你在DVD中选择彩色制式是由光盘上的内用决定的,如果你买了一张美国的碟,用PAL制播放,一般图像会有,但是颜色是黑白的,就是因为彩色系统没有选择正确;

说了这么多,就想说清楚PAL,NTSC和分辩率无关,关键看图像的格式是如何制作的,常见的标准有:
480i,480p
576i,576p
720i,720p标清
1080i,1080p高清

当然我也可以制作出其他格式的;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有帮助的话,我要求加分,呵呵,(我可是翻箱倒柜找出我原来做LCD电视那会的资料)

网友:
晕~怎么编辑的效果没有了,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25线,525线什么意思?

这个是电视的说法,因为在广播电视行业中,没有分辨率的说法,只有清晰度的说法,625线即一帧图像有625条扫描线(包括回扫线),其中有效图像线为576线。
下面我就我所知说说关于PAL,NTSC,分辨率,电视线的概念。

1.PAL,NTSC,SECAM和彩色系统(Color   System)
其实PAL和NTSC只是(并且仅仅是)颜色系统(Color   System),只负责对视频信号(复合视频信号CVBS)的色彩空间和色彩解码,换个角度说,也就是和电视线无关。(SECAM也一样)说到这要引申一下:
说说B,G,N,M,K,I,他们是信号发送的方式,决定了视频载波频率fs和声音载波频率fp之间的距离,有的人叫他声音系统(Sound   System),其实我以前也这么叫,但实际上应该是广播系统(Broadcast   System)他同时也制定了相应的电视线,见下:
BroadCast   System         ScanLine
    A                                     405
    B                                     625
    C                                     625
    D                                     625
    K,K1                             625
    G,H                                 625
    L                                     625
    I                                     625
    M                                     525
    N                                     625
    F                                     819

上面大概列举了一些广播制式的电视线,其中常见的就是D,K用于我国(其实广东地区也有BG),M,N(用于日本,美国等)。
那么关于PAL和NTSC又是怎么回事呢?比如我国,采用的PAL制的彩色系统,用的是D,K的广播方式,全称应该为PAL-D,K,这样就决定了我国的电视信号有626条线。又比如美国采用NTSC制的彩色系统,广播方式为M,则为NTSC-M,有525条电视线。下面说个特殊的,因为有些国家比较特殊:
巴西PAL-M,很奇怪吧,PAL制,电视线有525条;
阿根廷PAL-N,PAL制,电视线有525条;

在引申下,电视台播放的节目是如何发送的,其实,电视台也用摄像机呀(采集视频信息),摄像机里一般都会有NTSC,PAL供你选择(有的只有PAL,有的只有NTSC这个跟国家有关),在咱们国家,电视台肯定用PAL去录节目,录完的节目在通过D,K的当时发送出去。

现在说名了PAL,NTSC的概念,总结下就是说PAL,NTSC和图像的分辨率无关,只是对图像的编码,解码,颜色空间有关。

2.分辨率,电视线
这两个概念很模糊,有很多误区,我只能说说我的理解
分辨率:
这个分对图像的和对屏的
对图像而言分辨率由图像格式决定,通常用水平和垂直的像素表示;这也就是说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我采用了高质量模式,那么我录的节目分辨率很高,比如高清版的奥运开幕式由9G;
对显示设备,屏而言,则由成像器件的固有分辨率决定;比如现在市场上的LCD电视,一般32寸的屏物理分辨率为1366×768,这个也就决定了显示设备能显示的最高分辨率;

电视线,清晰度
清晰度是个很主管的概念,就是人所能观察到的图像的清晰程度,用电视线表示;电视线越多越清晰;

在理想的情况下分辨率和清晰度是有转换公式的,也就是说把电视线当成垂直分辨率,那么水平的分辨率则有屏幕的宽高比(16:9,4:3)决定
PAL-D,K下625条电视线,有效图像线为576,则4:3的分辨率为768X576,而720X576则是BT601定义的有效分辨率;

上面说的是电视系统;
在DVD等视频播放领域,也有PAL和NTSC,比如DVD的输出图像一般为720P格式,及720条有效扫描线,那么他的4:3分辨率为 1280X720;你在DVD中选择彩色制式是由光盘上的内用决定的,如果你买了一张美国的碟,用PAL制播放,一般图像会有,但是颜色是黑白的,就是因为彩色系统没有选择正确;

说了这么多,就想说清楚PAL,NTSC和分辩率无关,关键看图像的格式是如何制作的,常见的标准有:
480i,480p
576i,576p
720i,720p标清
1080i,1080p高清

当然我也可以制作出其他格式的;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有帮助的话,我要求加分,呵呵,(我可是翻箱倒柜找出我原来做LCD电视那会的资料)

再试下,版主见谅~

网友:
好,加分。响应LS的要求

网友:
呵呵~加分,那就是有帮助了~

网友:
pal是国内和欧洲电视制式,ntsc是美国和日本电视制式。
pal最大达到720x576@25fps,ntsc最大达到720x480@30fps
当然,你也可以改分辨率,这就出现了cif格式了,即一般(360x288)/(360x240)
再小点,就是qcif格式,即1/4。多大就自己算啦。

网友C:
mark最近在整显示微调。。。也是N制P制没整好。。。少了一种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rk最近在整显示微调。。。也是N制P制没整好。。。少了一种色

做什么用的?

网友D:
楼主,还不结贴吗?等分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不结贴吗?等分呀,哈哈

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rk最近在整显示微调。。。也是N制P制没整好。。。少了一种色

做什么用的?

外部视频转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不结贴吗?等分呀,哈哈

问题还没解决啊

什么问题?
不是问PAL的分辨率么?

网友B:
奇/偶场是什么概念?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偶场是什么概念?有什么区别?

呵呵,变本加厉啊?

奇/偶场就是对电视的扫描线的区分,由于传输时带宽的限制,采用了将一帧图像分为两场来发送,也就是奇数场和偶数场;
电视信号中有场同步和行同步,场同步就是用来同步奇数场和偶数场的(行同步则用来同步行扫描)。

奇/偶场所对应的视频系统是各行扫描系统,也就是我上面说的480i,576i等,其中数字后面的i代表的意思就是隔行扫描(Interlace),而480p,576p则是逐行扫描视频系统,p代表逐行(Progress) 。

一般在解调RF(就是有线电视的信号)信号时,用Tuner来降频,然后通过中放将视频和音频隔离出来,这是出来的视频信号就是CVBS信号,但是是隔行的,进入视频处理芯片后,先要进行同步分离,然后再进行亮色分离(因为CVBS信号是亮色叠加调制的),而后就是Deinterlace(去隔行),将两场的图像合并为一帧,然后再叠加OSD,上屏了。

上面说的都是电视信号的处理,对于DVD有AV接口,也是输出CVBS信号(但是视频信号跟电视采用的视频系统不同,一般是720i),处理基本相同。

希望有帮助哦~呵呵~有帮助在加分哦,这可是第二个问题了(开玩笑^o^|||)

网友B:
将两场的图像合并为一帧,然后再叠加OSD,上屏了。

这个怎么做?怎么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两场的图像合并为一帧,然后再叠加OSD,上屏了。

这个怎么做?怎么合?

一般视频处理芯片里面就做好了,就是Deinterlace模块,是硬件做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偶场是什么概念?有什么区别?

呵呵,变本加厉啊?

奇/偶场就是对电视的扫描线的区分,由于传输时带宽的限制,采用了将一帧图像分为两场来发送,也就是奇数场和偶数场;
电视信号中有场同步和行同步,场同步就是用来同步奇数场和偶数场的(行同步则用来同步行扫描)。

奇/偶场所对应的视频系统是各行扫描系统,也就是我上面说的480i,576i等,其中数字后面的i代表的意思就是隔行…

每个帖子只能加一次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偶场是什么概念?有什么区别?

呵呵,变本加厉啊?

奇/偶场就是对电视的扫描线的区分,由于传输时带宽的限制,采用了将一帧图像分为两场来发送,也就是奇数场和偶数场;
电视信号中有场同步和行同步,场同步就是用来同步奇数场和偶数场的(行同步则用来同步行扫描)。

奇/偶场所对应的视频系统是各行扫描系统,也就是我上面说的480i,576i等,其…

呵呵,加分要求是开玩笑的.
问题这下回答完了吧~

网友:
可是我的驱动还没配置好,效果还是不行啊!!!

网友B:
PAL----有效大小720*576-----但实际输出的图象像素大小为720*625?
NTSC----有效大小720*480-----但实际输出的图象像素大小为720*525?

网友:
NTSC--有效大小为720*480-----实际大小为720*525,那从什么地方开始是有效的?这个偏移量是多少?奇偶场要不要考虑?如果考虑是不是其实有效的图象大小仅为720*2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L----有效大小720*576-----但实际输出的图象像素大小为720*625?
NTSC----有效大小720*480-----但实际输出的图象像素大小为720*525?

实际图象?具体说说

网友:
你是怎么接的?
把视频信号(CVBS或其他)接到Camera接口上?
Camera接口只支持H656的格式(数字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接的?
把视频信号(CVBS或其他)接到Camera接口上?
Camera接口只支持H656的格式(数字格式)

是啊,但配置起来很痛苦,不知道对于PAL/NTSC图象,从那个地方开始是有效的像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接的?
把视频信号(CVBS或其他)接到Camera接口上?
Camera接口只支持H656的格式(数字格式)

是啊,但配置起来很痛苦,不知道对于PAL/NTSC图象,从那个地方开始是有效的像素。

你的CVBS信号不经过转换直接接到Camera接口上啊?

网友:
我的CVBS经过解码芯片的啊!解码芯片输出的是10位的YCBCR信号。

网友:
很多基本的概念都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