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16文件系统中的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10-02-25):
FAT16文件系统中的一些基础问题!
请问隐藏扇区和保留扇区有什么区别
资料上说:隐藏扇区是该分区上引导扇区之前的扇区数。
保留扇区是第一个FAT开始之前的扇区数,包括引导扇区,而且一般为1(也就是只有一个)
疑问:从上面的关系可以总结出:保留扇区是包含隐藏扇区的。另外保留扇区的数目一般是1,
那么隐藏扇区的数量也应该<=1才对,而我在资料上又看到隐藏扇区的数量是0x3F。
是不是我的理解错误?还是资料的问题?
基础
系统
资料

网友A:
找下FAT白皮书看看

网友B:
FAT从0磁道0扇区开始是MBR表,MBR表纪录了FAT表(分区表)的启始逻辑地址
结构如下:
typedef struct{
uint8_t MBR_mbr[446];
FAT_PB MBR_pb[4];
uint16_t MBR_Signature;
} FAT_MBR;

然后根据MRB的逻辑地址偏移可以读取到FAT表的内容,又可根据FAT表得到FCB表内容、
然后再偏移可得到文件数据去的大小及偏移地址等,东西比较多,我就不一一列出来了,
具体的可以搜索一些范例代码,网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