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的放大倍数可调(1,10,100)的放大电路,且放大倍数可由mcu控制

楼主:
老师让我们设计一基于集成运放的放大倍数可调(1,10,100)的放大电路,且放大倍数可由mcu控制。但我模电学得不是很好,51单片机只是刚入门,我实在没思路,不知道该怎么入手,大家帮忙说点大体思路啊,感激不尽!

网友A:
运放的基础的几种接法应该都知道吧?

连我这模电垃圾都还懂点,然后,电阻可以用数字电位器。

其实更简单的办法是:用可编程放大器

直接就设定放大倍数

网友:
单片机IO口控制一个可编程开关就行了(数据选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基础的几种接法应该都知道吧?

连我这模电垃圾都还懂点,然后,电阻可以用数字电位器。

其实更简单的办法是:用可编程放大器

直接就设定放大倍数

如果是用cd4501作为模拟开关呢?

网友B:
集成运放的放大倍数可调,主要调的是什么?参考输入电压??

网友:
用专门的程控放大器即可,GOOGLE 百度一下

网友:
有专门的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运放的放大倍数可调,主要调的是什么?参考输入电压??

放大倍数啊! 1倍,10倍,100倍 我用 op07和ne5532加cd4051做了,(用mcu控制4051的abc进行通道选择进而选择反馈电阻来调节放大倍数),但自己感觉这样弄得很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