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的SDBoot的代码哪里有?

楼主:
把启动的时间不小心搞成0了,现在启动直接进入系统,无法重新烧录了。
重SD卡启动也是需要读取这个时间的。我想把他的时间固定为几个秒,这样就能改回来了。
可是没找到bsp里面有相关的代码,三星没提供吗?

网友:
这个没有公开哦

网友:
启动时,不停按空格就可以进去的

网友: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我没等待直接进入系统的,所以按不了空格键了。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恢复吗?

网友A:
不知道SDBoot跟bsp里面的boot有什么区别,我试过用ebot放到SD卡里面,没有反应。

网友B:
你重新烧写EBOOT不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重新烧写EBOOT不就行了么

对啊~重新烧录EBOOT.NB0  或者 如果是从NAND启动 那用工具把NAND格掉

网友:
找Samsung代理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重新烧写EBOOT不就行了么

没法烧,一启动自动进入系统,没有等到菜单的时间。

网友:
我也跟你干过同样的事情,哈哈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SDBoot跟bsp里面的boot有什么区别,我试过用ebot放到SD卡里面,没有反应。

网友:
bootloader的启动参数我记得有一个数组专门用来存储。
推想一下应该是这个数组被固定写在了NandFlash的某块(这个我们按‘W’命令),然后无论是NandFlash里的bootloadr还是SD卡里的bootloader启动时都回去读这块NandFlash,而或得启动参数。如果楼主要研究,不妨顺着bootloader的‘W’命令往下找找。

另外,楼主的情况是比较奇怪,我曾经试着把启动时间设定为0,但是eboot会强制转换为1,下次启动时就又是1了。

网友:
楼主要不用JTAG把NandFlash擦除干净试试。这样应该可以,因为SD卡找不到了NandFlash上的参数了,就会使用默认值吧

网友:
SDboot跟友坚要了一个固定为2秒的,可以重新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