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开机自动旋转LCD为竖屏

楼主:
我的板子是横屏,开机的时候需要自动调整成竖屏,也就是旋转90度,请问大家我如何设置,是需要修改注册表呢还是更改LCD驱动呢?我的板子上自带的应用软件可以完成LCD旋转,说明驱动是支持旋转的;我用的是wince 5.0,最好是两种都说一下,详细点,额是菜鸟啊,呵呵,谢谢啊

网友:
改注册表,但是驱动要支持屏幕旋转,具体注册表哪个值我再给你查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5A  ;0x5A for 90
要是90的倍数

网友:
要显示驱动中支持旋转,加上旋转程序,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楼主 lth93 的回复:
我的板子是横屏,开机的时候需要自动调整成竖屏,也就是旋转90度,请问大家我如何设置,是需要修改注册表呢还是更改LCD驱动呢?我的板子上自带的应用软件可以完成LCD旋转,说明驱动是支持旋转的;我用的是wince 5.0,最好是两种都说一下,详细点,额是菜鸟啊,呵呵,谢谢啊

LZ这么说,也就是说,你现在的问题不是问题了,都能实现的啊。。。

网友:
驱动支持的话 ,直接改注册表就应该可以了。
改驱动的话,得根据你的驱动来。
具体可以看看这个

2种都说明了

网友:
看看你的硬件电路可以改吗?有的LCD,硬件电路上有左右和上下都能调整的,不过好象是180度~呵呵~

网友:
又学到一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