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输入到串口终端的数据保存在哪里?

楼主(2010-06-25):
请问 输入到串口终端的数据保存在哪里?
请问 输入到串口终端的数据保存在哪里?
由于串口采用的是行模式 ,当输入数据时,必须输入 回车 键,数据才被读取。
我想通过编程的方式模拟手动按enter键的过程来使输入的数据被读取。有知道如何编的吗?
之所以有这种需求,使由于 驱动通过串口输出数据,要被应用接收,但驱动没有输出换行符,所以要手动按回车键,数据才被接收。
只要驱动输出到串口的数据能被应用程序读取,任何方式都可以。
数据
应用程序
换行符
如何

网友A:
串口是一种常用的IN/OUT端口,往外输出数据时,是以Byte为单位逐个输出的,不知你是用的哪个Tool接收的,建议使用超级终端。一般接收Tool都有自动换行功能。
输出数据肯定能够被读取的,跟换行无关,接收Tool就是一个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