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wince 上 LCD 显示颜色的问题;

楼主:
LCD 是 18 位的,但是显示驱动里面没有 18bit, 只能设为 16 bit, 这样一些颜色就没了,再扫描到 lcd 上 18bit, RGB565 变成 RGB666, R和B的分量就掉不少,放视频的时候有一些颜色块,颜色过度不平滑,各位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
颜色肯定要少了

网友:
如果要支持 RGB666 格式,大致需要做那些修改呢?

网友:
改显示驱动。以前曾经改过把彩色转灰度级的,不过现在忘了改哪个地方了,显示驱动的程序框架是相当复杂的。

网友A:
显示驱动里面改起来确实很麻烦,尤其是18位的。不知道你的硬件里面有没有LCDC?首先要确定你硬件的LCDC能不能支持18位的格式,如果支持它的FrameBuffer在内存中是怎么存放的,因为你的18位是无法对齐的。这个只是初步的,知道怎么存放才能去修改每个像素的BitCount,RGB的Mask等等。太麻烦了,楼主要有心理准备。

   另外,虽然18位到16位颜色会少掉不少,但是我觉得视频播放时的颜色块不是由这个引起的。我们一直都用RGB565的格式,播放视频也不会出现颜色块,要不然产品根本没法拿去卖了。会不会是颜色转换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驱动里面改起来确实很麻烦,尤其是18位的。不知道你的硬件里面有没有LCDC?首先要确定你硬件的LCDC能不能支持18位的格式,如果支持它的FrameBuffer在内存中是怎么存放的,因为你的18位是无法对齐的。这个只是初步的,知道怎么存放才能去修改每个像素的BitCount,RGB的Mask等等。太麻烦了,楼主要有心理准备。

  另外,虽然18位到16位颜色会少掉不少,但是我觉得视频播放时的颜色块不是由这个引起的。我们一直都用RGB565的…

有LCDC,也支持 18bit, pixel 格式和 32 bit 的差不多,我想在驱动中使用 32bit 的, 这样放到内存中也是 4个bytes, 在转成 18bit,最低2bit不要。 这样应该可以吧?

视频用的 TCPMP ,你用的是这个吗? 另外,放图片的时候,颜色相近的时候看到像光圈似的,所以我才推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么做当然可以,只要你的硬件支持32bit->18bit
我们用的就是TCPMP,LCD的颜色格式也一直是RGB565。不太清楚你说像光圈似的颜色,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其实好多模拟器里面的显示模式就是RGB565的,即使我们的PC显示器是24bit,但是模拟器出去的颜色就是RGB565,也就是已经损失了8bit的颜色了,如果是因为RGB565有光圈,那么模拟器里面也应该有光圈的。

网友:
谢谢楼上,刚才试了一下,系统能跑起来,显示没问题,可是 TCPMP 播放就是黑屏,能否请教一下 TCPMP 播放视频是用 GDI 画的吗? 我们系统不支持DIRECT DRAW;
光圈就是:  比如: 一个颜色较暗的背景,在PC 上看是连续的, 在板子上看起来就是一块一块的,各个块之间颜色差别明显。我在模拟器上试试看。

网友:
TCPMP的显示有很多种方法。在common\overlay目录下面,包含了各种显示方法的代码。具体要看你的系统能支持什么。用raw(就是直接获取FrameBuffer地址)、GAPI、DDRAW、GDI都有可能。你可以在tcpmp菜单“Optings\video”(具体是什么菜单我忘了)选择当前用哪一种输出方式。

网友:
谢谢楼上,这个问题基本搞定。
LCD 的一个电压没供上,本来应该是 3.3v 的,结果悬空了,只有 2.2v, 改了之后,显示效果好了很多,看来掉色的还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