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6.0 无法创建 MediaPlayer COM 对象

楼主:
大家好!

用VB.Net 2008 + CF3.5 开发了一个简单(无播放界面)的mp3/wma/wav播放器,播放程序在WinCE 6.0及Mobile 6.0的机器上使用,

在工程项目中引用了这个wmp.dll COM组件,编译后的程序在Mobile 6.0的机器上运行无问题,播放音乐也一切正常,

但是,同样的代码项目换了CE平台后重新编译,在CE6的机器上运行就出错,CE6的机器已经安装了CF3.5,CE6自带的播放器是Media Player 9,

跟踪调试发现错误停止在这行代码上:

Public MyPlayer As WMPLib.WindowsMediaPlayer

Public Function InitializeMediaPlayer() As Boolean
    Try
        MyPlayer = New WMPLib.WindowsMediaPlayer '<--- 运行到此处停止
        MyPlayer.settings.autoStart = False
        Return True
    Catch ex As Exception
        MsgBox(ex.Message, MsgBoxStyle.Exclamation, "提示信息")
        Return False
    End Try
End Function

下面是复制的错误信息提示:

未处理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COMException
  ErrorCode=-2147221164
  Message="由于以下错误: 0x80040154,无法创建 CLSID 为“{6BF52A52-394A-11D3-B153-00C04F79FAA6}”的 COM 对象。"
  StackTrace:
    位于 PlacePlay.MediaPlayerFunction.InitializeMediaPlayer()
    位于 PlacePlay.FrmMain.FrmMain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位于 System.Windows.Forms.Form.OnLoad(EventArgs e)
    位于 System.Windows.Forms.Form._SetVisibleNotify(Boolean fVis)
    位于 System.Windows.Forms.Control.set_Visible(Boolean value)
    位于 System.Windows.Forms.Application.Run(Form fm)
    位于 PlacePlay.FrmMain.Main()
  InnerException:

求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有什么方法可解决?谢谢!

网友A:
wmp.dll COM组件在CE上注册了吗

网友B:
dll 版本是不是不一样,支持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wmp.dll COM组件在CE上注册了吗

不知道啊,部署的时候不是自动注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ll 版本是不是不一样,支持的不同

应该是一样的,都是 Media Player 9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C:
CE自带的是Media Player 9吗?

很遗憾,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E自带的是Media Player 9吗?

很遗憾,不是的!

我知道 CE6 里显示的Media Player 9其实是 Media Player 6.4 的版本。

网友:
我也曾试过用 6.4的COM(msdxm.ocx)组件也不行,情况出现:
当用 .FileName 打开音频文件时就报错:0x800a0005
当用 .Open 打开音频文件时,就不报错,再用 .Play()后什么反应也没有,不放声音,检查.PlayState 是 mpStopped 状态。

各位大侠帮帮忙,究竟怎样搞啊!5555555555555

网友:
没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