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K是针对具体的定制好的操作系统还是某一款实验板的BSP?

楼主:
如题,SDK是针对具体的定制好的操作系统还是某一款实验板的BSP?
我们知道,在用PB生成SDK时必须在编译好一个platform,即定制好一个OS,然后按生成向导生成即可,那么生成的SDK是针对这个定制的操作系统还是对于这个BSP的实验板所有定制的操作系统都试用呢?

网友A:
SDK实际上跟BSP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跟你定制系统时选择的组件有关,也就是你所说的跟定制的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
谢谢回复,那也就是说每重新定制一次操作系统就得重新生成一次SDK,重新安装一次了?因为在基于VS开发环境写应用程序时要选择开发环境的啊。。。
引用 网友A:
SDK实际上跟BSP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跟你定制系统时选择的组件有关,也就是你所说的跟定制的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自已新写了一个GPIO的流驱动加入到了BSP中,然后要使驱动生效的话就得重新生成内核,那么还要重新生成SDK吗?
我新添流驱动后重新生成了镜像,但没有重新生成SDK,也可以正常使用啊……

网友A:
改驱动后是不用重新做SDK并安装的,只有增减了Catalog中系统的组件才需要。实际上,如果你的应用没有用到增减组件相关的东西,SDK也可以不动。

一般SDK定制下来以后,基本可以不用在变了,即使改BSP也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驱动后是不用重新做SDK并安装的,只有增减了Catalog中系统的组件才需要。实际上,如果你的应用没有用到增减组件相关的东西,SDK也可以不动。

一般SDK定制下来以后,基本可以不用在变了,即使改BSP也不需要。

正解,一个SDK一般可以在不同的板子上面运行,因为它只跟系统组件有关,而与具体的驱动没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驱动后是不用重新做SDK并安装的,只有增减了Catalog中系统的组件才需要。实际上,如果你的应用没有用到增减组件相关的东西,SDK也可以不动。

一般SDK定制下来以后,基本可以不用在变了,即使改BSP也不需要。

但是如果应用要用到修改后的驱动的特性,还是要重新生成SDK的.

网友:
此话怎么讲?比如我的BSP里没GPIO的驱动,我自已写了一个,那么还要重新生成SDK吗?我打算用IO口驱动LED的……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驱动后是不用重新做SDK并安装的,只有增减了Catalog中系统的组件才需要。实际上,如果你的应用没有用到增减组件相关的东西,SDK也可以不动。

一般SDK定制下来以后,基本可以不用在变了,即使改BSP也不需要。

但是如果应用要用到修改后的驱动的特性,还是要重新生成SDK的.

网友:
我个人感觉不用再重新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驱动后是不用重新做SDK并安装的,只有增减了Catalog中系统的组件才需要。实际上,如果你的应用没有用到增减组件相关的东西,SDK也可以不动。

一般SDK定制下来以后,基本可以不用在变了,即使改BSP也不需要。

但是如果应用要用到修改后的驱动的特性,还是要重新生成SDK的.

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即使驱动有修改,并且会影响到应用程序开发的话,也只需要加个头文件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重新生成SDK。

网友:
何大侠正解
SDK在增减组件的时候,要重新生成。
更改BSP里的GPIO驱动不用重新生成。

网友:
谢谢大家,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