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wince5 camera驱动问题

楼主:
//以下就是修改过的地方,和出现的问题,主要目的是想先调试camera的Preview模式,使用三星的应用测试程序CamTest.exe, 点击Play播放,再点击停止。

//函数执行到memcpy就出现如下提示:Data Abort: Thread=83c7c794 Proc=81f9d340 'device.exe'
                //                                AKY=00000005 PC=03fc36d0(coredll.dll+0x000536d0)  RA=02e13448(camera.dll+0x00003448) BVA=3010c600 FSR=00000005

//Virtual_Alloc函数中添加的代码主要是为了得到连续的Preview DMA和Codec DMA的Frame Buffer
//串口调试得到 g_PhysPreviewAddr = 0x32ec3000
//             g_PhysCodecAddr = 0x32ef5000
void Virtual_Alloc()
{
    PBYTE pVirtPreviewAddr = NULL;
    PBYTE pVirtCodecAddr = NULL;

    DMA_ADAPTER_OBJECT Adapter1, Adapter2;

    memset(&Adapter1, 0, sizeof(DMA_ADAPTER_OBJECT));
    Adapter1.InterfaceType = Internal;
    Adapter1.ObjectSize = sizeof(DMA_ADAPTER_OBJECT);

    memset(&Adapter2, 0, sizeof(DMA_ADAPTER_OBJECT));
    Adapter2.InterfaceType = Internal;
    Adapter2.ObjectSize = sizeof(DMA_ADAPTER_OBJECT);

    pVirtPreviewAddr = (PBYTE)HalAllocateCommonBuffer(&Adapter1, Preview_Mem_Size, &g_PhysPreviewAddr, FALSE);
    RETAILMSG(TRUE, (TEXT("Camera:Virtual_Alloc() g_PhysPreviewAddr = 0x%x\r\n"), g_PhysPreviewAddr.LowPart));
    if (pVirtPreviewAddr == NULL)
    {
        RETAILMSG(TRUE, (TEXT("Camera:Virtual_Alloc() - Failed to allocate DMA buffer for Preview.\r\n")));
    }

    pVirtCodecAddr = (PBYTE)HalAllocateCommonBuffer(&Adapter2, Codec_Mem_Size, &g_PhysCodecAddr, FALSE);
    RETAILMSG(TRUE, (TEXT("Camera:Virtual_Alloc() g_PhysCodecAddr = 0x%x\r\n"), g_PhysCodecAddr.LowPart));
    if (pVirtCodecAddr == NULL)
    {
        RETAILMSG(TRUE, (TEXT("Camera:Virtual_Alloc() - Failed to allocate DMA buffer for Codec.\r\n")));
    }
...................
.........................下面代码省略没有贴出,就是原来的代码,上面的是我添加的。

}

//g_PhysPreviewAddr = 0x32ec3000
//  g_PhysCodecAddr = 0x32ef5000   这部分串口监控过,主要是传了g_PhysCodecAddr.LowPart和
//g_PhysCodecAddr 两个参数,其它没有修改。
CamInit(320, 240, 320, 240, 0, 0, (U32)(g_PhysCodecAddr.LowPart), (U32)(g_PhysPreviewAddr.LowPart));

//以下部分做了部分修改,主要就是修改了Frame Buffer地址和
void Display_Cam_Image(U32 pos_x, U32 pos_y, U32 size_x, U32 size_y, U8 port)
{
        U8 *buffer_rgb;
        U32 y;
        int temp

        {
                temp= (s2440CAM->rCIPRSTATUS>>26)&3;

                switch (temp)
                {
                case 0: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1;
                        break;
                case 1: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2;
                        break;
                case 2: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3;
                        break;
                case 3: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4;
                        break;
                default :
                        buffer_rgb = (U8 *)s2440CAM->rCIPRCLRSA1;
                        break;
                }
        }

       buffer_rgb += VIRTUAL_UA_ADDRESS_OFFSET;            //此时buffer_rgb = 0xa2ec3000 =  buffer_rgb + 0x70000000 = 0x32ec3000 + 0x70000000
                                                    //把VIRTUAL_CA_FRAMEBUF_BASE = 0xa0100000或者0x80100000都设置过
       for (y=0; y         {
                //函数执行到memcpy就出现如下提示:Data Abort: Thread=83c7c794 Proc=81f9d340 'device.exe'
                //                                AKY=00000005 PC=03fc36d0(coredll.dll+0x000536d0)RA=02e13448(camera.dll+0x00003448) BVA=3010c600 FSR=00000005

                memcpy((void *)(VIRTUAL_CA_FRAMEBUF_BASE+ (QCIF_XSIZE*2*pos_y + pos_x) +     y*QCIF_XSIZE*2), (void *)buffer_rgb,  (QCIF_XSIZE)*2);
                RETAILMSG(1,   (TEXT("Display_Cam_Image 22222222\r\n")));   //该打印语句,没有输出,也就是没有执行到这步
                buffer_rgb += (QCIF_XSIZE*2);
        }

}

网友:
先谢谢各位啦!不知道啥原因,复制后在eeworld上显示比较糟糕,不能编辑,不知道为什么
}

网友:
看COREDLL。MAP这个文件,你就知道问题在那里

网友:
如果顺利,这个我几天后也要移植。现在正在扩展串口之中。你去微软webcast看看,有调试异常的视频教程。

网友A:
先谢谢两位啦,明天去公司在去看看,好久没来这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两位啦,明天去公司在去看看,好久没来这里啦

要常来啊,不然wince发展成什么了,也不知道了。哈哈。我几乎天天来。

网友:
看core.dll是为了定位Data Abort的位置,引起的Data Abort就是memcpy函数,但是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引起,是内存地址重叠,但是应该也没有啊?忧闷中。。。。。。。。。。。

网友:
再不行就进行KITL调试

网友:
KITL调试用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新板上没有网卡,有USB,结果ActiveSync用不了,所以。。。。。。。。。。。。,再说KITL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
用串口打印说的是抛出的异常说是对虚拟地址的访问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上面的地址究竟那里有问题。有谁搞过的啊,帮我看看那几个地址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地址都标示出来了,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头大。。。。。。。。。。

网友:
无满意答案,揭贴!!!

网友:
在memcpy前加个SetKMode(TRUE);

网友:
分还是要送出去的。。。。。。。。。。。。

网友:
反正就是把对KernelSpace的访问用SetKMode包起来吧.

网友:
楼上正解,气死我啦,我靠,还是经验不够,被内核态搞疯,搞了3天啊,又不能调试,只能串口,不知道为什么,终于有人帮我解惑
谢了,eagle1597 ,揭贴,给分。

网友:
“调用SetKMode(TRUE)使调用线程暂时处于内核模式,然后返回原来的假设环境”

《WINCE下内核模式和用户模式有什么区别》
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11136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