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8051直接控制直流电机的反正转

楼主(2009-05-02):
怎样用8051直接控制直流电机的反正转
各位大侠,请帮一下,如何用8051来控制直流电机的反正转,要求是按下转动键,电机30s正转,然后30s反转,如果可以的话,请上传电路图,并附上程序。谢谢大家啦
直流电机
电机
程序
如何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请上传电路图,并附上程序”,对不起,不可以。

网友B:
可以给你提供点思路吧
1,控制电机用H桥,这样的电路应该满世界能找到。就注意一下管子的电流选用就可以
2,其它的按键,转动时间啥的,应该不是啥问题了
最后,要不你包出来?

网友C:
H桥的用法可以算得上是经典用法了,学习!
不懂LZ的电机的大小
如果电流比较大可以选IGBT管
这是一个全控型的管子,现在也常用到

网友D:
谢谢了,我已经弄好了,H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