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跨网段无法ping通???

楼主:
 老弟最近在开发过程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开发出的vxworks程序
1、跨网段无法ping通,报文也过不去。
现象与现状:
   同网段可以ping通,报文也可以过去。
   目前的所跨的两个采用B类地址,从第二位开始有区别区分子网。分别是168.4.0.*和168.1.0.*,掩码已设置成255.255.0.0,本地网关已经设置成168.4.254.254
   是不是网关或者子网掩码哪里设置不合适。

源码粘贴如下,请高手指教,分数不是问题,因为事情紧急,请大家多多捧场!

ipAttach(0, fei);
ifMaskSet(fei0, nC2Mask);
ifAddrSet(fei0, cC2LocalAddr); /*cC2LocalAddr为本机地址,nC2Mask为掩码地址 */

int udpMCSocketCreate(char* cLocalName, char* cMultiCastAddr, int nPort)/*cLocalName为本机地址,cMultiCastAddr为组播地址,nPort为端口号*/
{
        int nSocketID = -1;
        struct sockaddr_in socketLocalAddr;
        int nSockAddrSize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struct ip_mreq ipMreq;

        int nOval = 0;

        /* Create client's socket */
        if((nSocketID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ERROR)
        {
                perror("socket initial error\n");
                return -1;
        }

        /* build local socket address */
        bzero((char*)&socketLocalAddr, nSockAddrSize);
        socketLocalAddr.sin_len = nSockAddrSize;
        socketLocal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ocketLocalAddr.sin_port = htons(nPort);        /*htons(INADDR_ANY);*/

        if(((socketLocal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cLocalName)) == ERROR) &&
                ((socketLocalAddr.sin_addr.s_addr = hostGetByName(cLocalName)) == ERROR))
        {
                perror("unknown local name\n");
                udpSocketClose(nSocketID);
                return -1;
        }

        /* bind to special socket address and port*/
        if(bind(nSocketID, (struct sockaddr*)&socketLocalAddr, nSockAddrSize) == ERROR)
        {
                perror("socket bind error!\n");
                udpSocketClose(nSocketID);
                return -1;
        }

        nOval = 1;
        if(setsockopt(nSocketID, SOL_SOCKET, SO_REUSEADDR, (char*)&nOval, sizeof(nOval)) == ERROR)
        {
                perror("set the socket reuseable error!\n");
                udpSocketClose(nSocketID);
                return -1;
        }

        /* fill i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to join the multicast group */
    /* initialize the multicast address to join */
    ipMreq.imr_multiaddr.s_addr = inet_addr (cMultiCastAddr);

    /* unicast interface addr from which to receive the multicast packets */
    ipMreq.imr_interface.s_addr = inet_addr (cLocalName);

    /* set the socket option to join the MULTICAST group */
    if (setsockopt (nSocketID, IPPROTO_IP, IP_ADD_MEMBERSHIP, (char *)&ipMreq, sizeof (ipMreq)) == ERROR)
    {
            perror ("setsockopt IP_ADD_MEMBERSHIP error!\n");
            return -1;
    }

        nOval = 15;
        if(setsockopt(nSocketID, IPPROTO_IP, IP_MULTICAST_TTL, (char *)&nOval, sizeof(nOval)) == ERROR)
        {
                perror("set the socket multicast TTL error!\n");
                udpSocketClose(nSocketID);
                return -1;
        }

        mRouteAdd(cGroupAddr, cRouteAddr, 0xFFFF0000, 0, 0 ); /*cGroupAddr为组播地址,cRouteAddr为网关地址 */

        nReturnValue = mRouteAdd (cC2LocalAddr, cRouteAddr, 0xFFFF0000, 0, 0 ); /*cC2LocalAddr为本机地址,cRouteAddr为网关地址 */
        printf("add route is = %d\n",nReturnValue);

        return nSocketID;
}

网友:
网关(路由器)是正常工作的么?

网友:
抓包看看
如果是跨网段的包,MAC目标地址是否是网关的MAC地址
如果是的话,那说明是网关设置错误
如果不是的话,说明本地设置错误

网友:
vxworks如何查看mac地址?如何查看网关的MAC地址?

网友:
在增加了routeAdd “0”,“网关地址”后可以跨网段ping通,但是组播报文过不去,有没有高招?

网友:
组播报文其实已经可以跨网段,但是VLAN的其他网段的主机上用EtherPeek抓不到,接收的主机是否要进行什么设置?

网友:
选用组播需要在前面加网关;
mRouteAdd(cGroupAddr, cRouteAddr, 0xFFFF0000, 0, 0 ); /*cGroupAddr为组播地址,cRouteAddr为网关地址 */

nReturnValue = mRouteAdd (cC2LocalAddr, cRouteAddr, 0xFFFF0000, 0, 0 ); /*cC2LocalAddr为本机地址,cRouteAddr为网关地址 */
printf("add route is = %d\n",nReturnValue);
把这几句放在程序前面执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