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6下面做图形编程,用directdraw还是direct3d mobil ...

楼主(2009-08-18):
wince6下面做图形编程,用directdraw还是direct3d mobile?
目前要在基于arm11+wince6的平台上面做UI编程,用gdi编程发现速度很慢,根据硬件特性,准备用dx编程,对dx不熟悉,刚看了一点资料,有一点迷惑的地方,原准备用DDraw的,但是,查了msdn,好像说着pc平台,从dx8以后。就没有DDraw了,而是将DDraw和D3D合并了,将DDraw这个2d操作作为D3D的一个特殊来处理了。虽然D3D和D3DM有点不同,不过,我担心以后在嵌入式的DDraw也会被D3DM合并,基于以后的系统升级和移植等方面的考虑,请问:
1、D3DM是否能够做DDraw的工作?
2、D3DM完成DDraw的工作,在编程复杂性差别大吗?
使用D3DM还是用DDraw来做UI编程,这是一个问题!!
多谢各位!
编程
工作
direct3d
Mobile
资料

网友A:
1.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CE上没有这么做的。
2. 差别大不大因人而异
当然用DDraw来做UI,CE上DDraw目前还没有计划被D3DM合并,相反,将来可能会取消D3DM,而用OpenGL.

网友B:
嗯,在嵌入式平台OpenGL或者OpenVG会越来越多,原因是这两个很方便实现硬件加速器的设计,在ARM嵌入式平台上要实现复杂的UI,例如3D,一定要用到硬件加速器,你先检查一下你的ARM11本身带什么样的硬件图形加速器,一般会有2D和3D的加速器,用到这些加速器,UI的速度就很容易上去了。

网友C:
多谢楼上两位,看起来暂时还是用DDraw,主要是项目也挺赶。
OpenGL看起来是趋势也符合意愿,偏好跨平台的编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