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kperf中USE_PERF_CTR的问题

楼主:
刚开始学驱动,看WDK中diskperf的例子,其中有下面几句:

#ifdef USE_PERF_CTR
#define DiskPerfGetClock(a, b) (a) = KeQueryPerformanceCounter((b))
#else
#define DiskPerfGetClock(a, b) KeQuerySystemTime(&(a))
#endif

这儿USE_PERF_CTR是什么东西,查了WDK文档和Google都没有
还有下面DiskPerfGetClock(a, b) (a) = KeQueryPerformanceCounter((b))这句(a, b) (a)和((b))是什么意思?函数有这样的表示法么?
谢谢了

网友:
汉!!!
LZ这个要在你自己的文件里面找的,定在一个文件中定义USE_PERF_CTR

网友:
谢谢楼上,明白USE_PERF_CTR 了,这段代码前面还有一个#define USE_PERF_CTR,白炽了- -
下面的还不理解,等结贴的时候再给你分

网友:
#define DiskPerfGetClock(a, b) (a) = KeQueryPerformanceCounter((b))
很简单明了
DiskPerfGetClock(a, b)这个的作用就是进行(a) = KeQueryPerformanceCounter((b)) 操作,只有过是为了代码整齐或者调用方便才改写的。

网友:
DiskPerfGetClock(a, b)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你记住这个就行了

网友:
明白了,我把DiskPerfGetClock(a, b) (a)当成一个函数了...

网友:
错了,(a) = KeQueryPerformanceCounter((b)) 你把它当做一个函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