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内存扩展可行么?4片32M拼成128M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开发板,用4片的32M拼成128,两片接nGCS6,两片接nGCS7
然后我看到他的WinCE中的g_oalAddressTabl添加:
DCD     0x91900000, 0x59000000,  1      ; SPI register
        DCD     0x91A00000, 0x5A000000,  1      ; SD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92000000, 0x0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0
        DCD     0x94000000, 0x38000000, 64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从这里看是添加进了bank7的内存
但是在他的的config.bin中没有看到任何添加的配置
MEMORY
    NK      80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RAM     82000000  01E00000  RAM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0002000  00000800  RESERVED
        SDIO_DMA            80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ARGS                80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DBGSER_DMA          80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0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IR_DMA              80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LEEP               80028000  00002000        RESERVED
        EDBG                80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DISPLAY             80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LSE
    PROFILE=OFF
ENDIF

;
; ROMFLAGS is a bitmask of options for the kernel
;   ROMFLAGS    0x0001      Disallow Paging
;   ROMFLAGS    0x0002      Not all KMode
;   ROMFLAGS    0x0010      Trust Module only
;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2
    ELSE
       ROMFLAGS=10
    ENDIF
ELSE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02
    ELSE
       ROMFLAGS=00
    ENDIF
ENDIF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1400000
这样就可以把内存从64->128么?

网友:
今天才买的开发板
怎么感觉有点忽悠人的意思,开发板说是内存128M
结果板子预装的是4.2移植过来的那种BSP,现在据说他们在128M内存下跑的BSP编译起来烧进去跑步起来

网友: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Bootloader不是什么都不用改了?
因为对bank6,bank7的配置是没有变的

网友:
而且感觉配置是错误的,datasheet上明明写着64M的bank7的起始地址是0x34000000
他这样的配置是128M的配置,感觉被骗了

网友:
硬件上没问题, 两片接 BANK6  两片接 BANK7 这样就能实现了

网友:
你可以将MEMORY
    NK      80200000  01E00000  RAMIMAGE
    RAM    82000000  01E00000  RAM
   将RAM区改大试试(上面的配置,WINCE起来后,仍然只有30M左右可用),如果BSP只改了g_oalAddressTabl应该是不行,(你看看BSP中变量,堆栈等等是放在物理地址的什么地方)

网友:
硬件上接的没错,可以挂128M。
在memory.c中添加如下代码:

#define SDRAM_EXTENT_BASE 0x82000000
//------------------------------------------------------------------------------

BOOL OEMGetExtensionDRAM(UINT32 *pMemoryStart, UINT32 *pMemoryLength)
{
        RETAILMSG(1,(TEXT("OEMGetExtensionDRAM, find extented ram!\r\n")));
        *pMemoryStart = SDRAM_EXTENT_BASE;
        *pMemoryLength = (32*1024*1024); //新增32M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同样,挂128M,需要在上面稍作修改。

网友:
此方法可行,我已改板成功,

然后我看到他的WinCE中的g_oalAddressTabl添加:
DCD    0x91900000, 0x59000000,  1      ; SPI register
        DCD    0x91A00000, 0x5A000000,  1      ; SD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92000000, 0x0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0
        DCD    0x94000000, 0x34000000, 64   这里为34000000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CONFIG.BIB
   RAM    82000000  06000000  RAM

网友:
还要在Bootloader中将banksize 这个寄存器设为64/64,具体请查看datasheet

网友: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要和nick_TS16949 说的那样,在OEMGetExtensionDRAM增加这部分的内存,让WinCE系统来管理这部分的内存,而且不需要配置config.bin,驱动什么都不用改,因为地址映射没有挪动,挺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