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 e300 的浮点运算怎么加

楼主(2009-05-24):
powerpc e300 的浮点运算怎么加
powerpc e300 的浮点运算怎么加
e300

网友A:
浮点运算库首先得初始化,再还得增加INCLUDE_FW相关的宏定义。仔细查查。

网友B:
和编译器也有关系哦!

网友C:
我是没有库, 我要加e00硬件的浮点运算, 要保存哪些寄存器,所有的要自己写,要符合IEE的标准

网友D(2009-08-23):
系统本身不支持浮点运算,但是系统中模拟了浮点运算,是一个库。
另外起任务的时候选项中也要加一个开关。我看过这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