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ca_merge30.h':

楼主:
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编译时没有找到ca_merge30.h文件,确定有这个文件么?

网友:
解决了,我把那文件拷过去了不行的,include后面用了尖括号,原来例子把那个路径当系统路径了。我的不是。改成引号可以了。

网友A:
我把尖括号改成引号也不行啊,急需帮助......

网友:
寻求大侠帮忙,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尖括号改成引号也不行啊,急需帮助......

把文件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