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音频的进来

楼主(2009-01-08):
有做过音频的进来
请问做过AUDIO的,我用的是I2s,我知道只有当I2s有请求的时候,DMA才会将buf里面的数据传给I2s.我的顺序是先打开codec,再打开i2s,再打开DMA,这样我的i2s的fifo会under run吗?我的是放音,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需要代码里控制的吧,一般会在Codec驱动里指定两个Buffer轮流使用,只有等数据传送完了再会做切换
而且在应用层上播放器也会有Buffer给数据做缓冲

网友B:
参考别人已经实现的播音BSP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