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RGB565信号驱动液晶屏会出现亮点,并不断闪动

楼主(2009-08-19):
2440 RGB565信号驱动液晶屏会出现亮点,并不断闪动
2440 RGB565信号驱动液晶屏会出现某些亮点,并不断闪动,请教下有什么解决的思路和方法,在显示某些图片的时候亮点会加剧,请教下有什么好的解决思路
信号
图片
液晶屏

网友A:
检查时钟信号。

网友B:
闪屏的话有可能是频率低了,你调高看一下

网友C:
恩 而且亮点是固定自傲图片上的某个点上的 图片移动它也跟着移动

网友:
量一下时序,看是不是都满足SPEC的要求

网友D:
有些图片的亮点比较多 有些图片的亮点比较少 真让人费解!

网友E:
顶~~~~~~~~~~~~~~马上要做LCD驱动移植了

网友B:
关注.........
楼主最好贴张图出来.

网友F:
解决了 改变了时钟的极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