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bin的烧录地址问题(MLC nandflash)

楼主:
之前一直是在开发板上用nor 启动的方式来烧nand。可生产的话肯定是需要用烧录器烧的。我需要烧入的文件是:block0img.nb0,eboot.bin。在NBL2中可以看到:#define VFL_EBOOT_START_BLOCK    (3)。所以我烧到了第三块。可是没有反应。需要明白的教下我,谢谢。

网友A:
如果要使用烧录器的话,EBOOT不是烧录的BIN,是NB0文件。
BIN文件是压缩文件,烧录后不能直接执行,NB0是可以直接执行的CODE。

网友A:
另外,使用烧录器的话ECC方式一定要与NBL2读取EBOOT的方式一样,否则会认为ECC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使用烧录器的话ECC方式一定要与NBL2读取EBOOT的方式一样,否则会认为ECC出错。

MARK,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使用烧录器的话ECC方式一定要与NBL2读取EBOOT的方式一样,否则会认为ECC出错。

韦哥就是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使用烧录器的话,EBOOT不是烧录的BIN,是NB0文件。
BIN文件是压缩文件,烧录后不能直接执行,NB0是可以直接执行的CODE。

居然还是一样的效果,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