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如何在winCE系统中通过填写注册表安装输入法???

楼主(2009-12-01):
如何在winCE系统中通过填写注册表安装输入法???
如题,想通过写注册表来安装新的输入法,应该怎么做??以全拼输入法为例,除了写入winpy.ime和kbdus.dll两个文件外,还需要怎么做????另外,这两个文件应该拷贝到WinCE系统的什么位置?????
WindowsXP
安装
如何
输入法
注册表
WindowCE

网友A:
至少应该应该放在file文件夹中,这样每次sysge或者copy file时会自动cpoy到release目录下,而且在bib中也要加下吧!帮顶!

网友B:
不一定得放在file中的,
如果系统提供的话,在reg中加入相应的输入语言标号就可以了,如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KBDINGUJ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ayouts\00000447]
"Matrix"="kbdmouse.dll"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KBDING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