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更新操作系统

楼主(2010-05-25):
远程更新操作系统
谁做过远程更新WINCE操作系统这方面的,这个大致怎样实现,有哪些方式?
操作系统
远程

网友A:
1、远程下载到NandFlash或SD卡中;
2、在WinCE系统下直接对NandFlash进行操作,烧写NK到NandFlash,因为系统是在RAM中运行的。
但上面的做法有个问题,一旦烧写的过程中掉电,系统就再也起不来了,所以复杂一点的如下:
1、远程下载NK到SD中;
2、Eboot中实现SD卡的驱动,Eboot运行引导系统前,监测SD卡中新NK的完整度与版本号,判断后进行下载。
上面的仅仅是个思路。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好

网友:
这个挺好 谢谢

网友C:
其实关系是远程下载的过程,升级和本地升级是一样的

网友:
我是把NK.bin文件放在CF卡中启动的,在本地我就下载不了,是不是在CF卡中要加什么东西?

网友D:
是不是要加个EBOOT放到CF卡中去,由它来下载镜像,并加载执行?

网友E:
我在wince上实现过,wince系统启动后更新NK,重启后生效
楼主要远程更新,
我觉得楼主有网卡的,完全就是增加个文件传输,然后就在wince下实现即可
我记得在我的博客我写了怎么做的,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