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verilog 关于阻挡进程问题
xuxiumei1987
xuxiumei1987

网友A(2009-08-23):
verilog 关于阻挡进程问题
题目是如下:
事件A分别在10,20,30发生,而B一直保持X状态,问在50时Count的值是多少
reg[7:0]Count;
initial
Count=0;
always
begin
@(A) Count=Count+1;
@(B) Count=Count+1;
end
答案是Count=1;解析说运行到B是阻挡了进程。
我不明的是:这里说阻挡了进程是不是代表运行到B时就卡主不动了。
我理解是对于事件B,如果有事件变化,它执行加1操作,
没有的话就执行下一条语句,那为什么会卡住呢。
本人对verilog是初学,希望理解的朋友帮忙解析一下,谢谢
always
initial

网友B:
如果你是初学,不要纠结于这种代码,没什么好处。
在一个block内部,也就是从begind到end之间,仿真器顺序执行代码,因此@(a)触发之后,必须有一次@(b)触发整个block才完成,然后才再次等待a触发。
再说一次,这里说的是仿真程序,而不是硬件。该代码硬件不可综合。
所以应该先学可综合代码的编写,了解仿真器和硬件的区别后,再来管这些。

网友C:
因为B的状态一直不变, 所以不会触发

网友D:
用modelsim仿真,时间设长一点,手动点击停止,就会发现你想知道的

网友E:
Verilog最终目的是布局布线,和这种X的问题较真,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你提的问题,仿真看看就好了,工程中根本不存在,是个纯理论才出现的事情

网友F:
多挣点分好下载!

网友G:
always 后面应该有敏感列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