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BUF处设置0xAA, 运行到switch(a)处就返回了,不能进如 switch(a)内,

楼主:
while(1)
    {

        if(RI)
         {
            RI = 0;
            a  =  SBUF;
            switch(a)
              {

                  case  0xAA;
                          ..........

                  case  0xBB

                          ..........
              }
          }
     }

     仿真的时后,打开serial channel
             在SBUF处设置0xAA,  运行到switch(a)处就返回了,不能进如 switch(a)内,
请问是何原因,我已用UV2,UV3两个软件了.

网友:
case 0xaa:{...}break;
case 0xbb:{...}break;
....
default:{}

格式你没写错吧

网友:
格式没写错, 给SBUF设置的0xAA, 运行到a = SBUF,  a就变为零了;

网友:
给SBUF设置为0x00,也就是说不设置,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在SBUF处设置0xAA“,并不表示接受为0xAA,因为接受和发送是一个SBUF。

网友:
你设置的SBUF,是发送寄存器,不是接收寄存器.
a=SBUF;
读的是接收寄存器. 所以你设置的任何值都不会直接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
问题是我调试的时候怎样把0xAA放入SBUF中,因为写入单片机也无法运行,所以用调试看状况,
结果就是进不了switch(a)内,

网友:
不设置SBUF为0,单片机可以运行,我把这个case 0x00改为case 0x00;
单片机可以运行,

网友:
我把这个case 0xAA改为case 0x00;
单片机可以运行,

网友:
你的单片机从哪里接受字符?对方不发0xAA你就进不去。有仿真头的话可以设置断点。没有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接受端有AA(01010101)序列脉冲。

网友:
a = SBUF;在这条语句上设置断点. 单步执行这条语句,然后把a改成你要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