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STARTUP.S中打印信息

楼主:
想在OAL层的STARUP.S中添加点打印信息看看程序死在哪,怎么添加呢,该调用哪个函数? 汇编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两个方法 自己开辟一个sdram中的地方,把信息写入 死机之后 reset,在bootloader中访问物理地址

另外是bootloader中把uart配置好 startup.s中把信息输出到uart的寄存器 这样可以通过超级终端看

但是需要注意加入的代码不要破坏了原来的寄存器内容

startup.s可以使用jtag单步跟踪的 也可以试试

网友:
初始化串口,写个串口汇编函数,每次调用即可。

不过我觉得还是点灯吧。

网友:
UART在BOOTLOADER里已经配置好,BOOTLOARDER里的信息已经可以看到,现在就不是不明白在汇编中怎么调

还有如果点灯的话该怎么做,直接写GPIO吗?汇编里又该怎么做

小弟刚接触软件这方面的东西,还不是很明白,都是写菜鸟问题.

网友:
  ; Turn on all LEDs.
    ;
    ldr                r0, =GPFCON
    ldr                r1, =0x55aa
    str                r1, [r0]
    ldr                r0, =GPFUP
    ldr                r1, =0xff
    str                r1, [r0]
    ldr                r0, =GPFDAT
    ldr                r1, =0x0
    str                r1, [r0]

网友:
点灯就是
LED显示控制
然后下一句是B.

网友:
    MACRO

        LED_ON     $data

        ldr          r10, =GPNPUD
        ldr          r11, [r10]
        bic          r11, r11, #0xFF000000     ; Pull-Up-Down Disable
        str          r11, [r10]

        ldr          r10, =GPNDAT
        ldr          r11, [r10]
        bic          r11, r11, #0xF000
        ldr          r12, =$data
        mov          r12, r12, lsl #12     ; [15:12]
        orr          r11, r11, r12
        str          r11, [r10]

        ldr          r10, =GPNCON
        ldr          r11, [r10]
        bic          r11, r11, #0xFF000000
        orr          r11, r11, #0x55000000     ; GPN[15:12] Output .
        str          r11, [r10]

    MEND

.......

LED_ON 0x1

类似 这种 加到代码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灯就是
LED显示控制
然后下一句是B.

我知道是LED显示控制啊,我的意思这个LED硬件上应该用什么控制的,因为我板子上正好是GPIO连着LED的
前面我先试着在BOOTLOADER里加入代码,就是直接往GPIO的寄存器写值,没有反应,是因为没有初始化吗
如果不用GPIO 还有什么方法吗,最好能有点例子,不是很懂。。另外感谢指点

网友:
这个硬件上是怎么控制的呢
GPFCON,GPFUP
之类的又是什么。

网友B:
Trueman_onlyme  的回答已经很清楚了  在你需要点灯的地方只需调用哪个宏  只需要写上 LED_ON   然后数字   然后是b  .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ueman_onlyme? 的回答已经很清楚了? 在你需要点灯的地方只需调用哪个宏? 只需要写上 LED_ON? 然后数字? 然后是b? .

呵呵,原来是这样,小弟以前搞硬件的,这方面不太懂
这样说来这段代码是所有板子都通用的?具体又是哪个灯亮呢,这应该和硬件接法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sembly code

    MACRO

        LED_ON     $data

        ldr          r10, =GPNPUD
        ldr          r11, [r10]
        bic          r11, r11, #0xFF000000; Pull-Up-Down Disablestr          r11, [r10]

        ldr          r10, =GPNDAT
        ldr          r11, [r10]
        bic          r11, r11, #0xF000
        ldr          r12, =$datamov          r12, r12,lsl #12; [15:12]        orr          r11, r11, r12str          r11, [r10]

        ldr          r10, =GPNCON
        ldr          r11, [r10]
        bic          r11, r11, #0xFF000000
        orr          r11, r11, #0x55000000; GPN[15:12] Output .str          r11, [r10]

    MEND

.......

LED_ON 0x1
类似 这种 加到代码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宏拉高的是GPN的12-15电平,同理可以拉高其他gpio口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ssembly code

? ? MACRO

? ? ? ? LED_ON? ? $data

? ? ? ? ldr? ? ? ? ? r10, =GPNPUD
? ? ? ? ldr? ? ? ? ? r11, [r10]
? ? ? ? bic? ? ? ? ? r11, r11, #0xFF000000; Pull-Up-Down Disablestr? ? ? ? ? r11, [r10]

? ? ? ? ldr? ? ? ? ? r10, =GPNDAT
? ? ? ? ldr? ? ? ? ? r11, [r10]
? ? ? ? bic? ? ? ? ? r11, r11, #0xF000
? ? ? ? ldr? ? ? ? ? r12, =$datamov? ? ? ? ? r12, r12,lsl #12; [15:12]? ? ? ? orr? ? ? ? ? r11, r11, r12str? ? ? ? ? r11, [r10]

? ? ? ? ldr? ? ? ? ? r10, =GPNCON
? ? ? ? ldr? ? ? ? ? r11, [r10]
? ? ? ? bic? ? ? ? ? r11, r11, #0xFF000000
? ? ? ? orr? ? ? ? ? r11, r11, #0x55000000; GPN[15:12] Output .str? ? ? ? ? r11, [r10]

? ? MEND

.......

LED_ON 0x1
类似 这种 加到代码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宏拉高的是GPN的12-15电平,同理可以拉高其他gpio口电平

GPN是?
上面的GPNDAT,GPNCON又是什么,是不是GPIO的寄存器,为什么要写成=GPNCON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