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ALPAtoVA转换出来的虚拟地址与oemaddrtab_cfg.inc中的地址不一样

楼主:
#define BSP_BASE_REG_PA_AM29LV800              0x00000000
#define AMD_FLASH_START             (UINT32)OALPAtoVA(BSP_BASE_REG_PA_AM29LV800, FALSE)

我用串口打印AMD_FLASH_START的值,是0xB2000000
而oemaddrtab_cfg.inc中的值是

DCD     0x92000000, 0x0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0

为什么打印出来的值不是0x92000000呢?是我的MMU有问题?

网友:
0x92000000 是 Cached 地址
你调用的函数是 No Cached 地址
两者有 0x20000000 的偏移量

网友:
楼主,这是正确的。

在内存映射表是cached的地址。
OALPAtoVA是转换成 uncached 的地址。

两者相差0x20000000

网友:
谢谢两位,我明白了。

再看下面的转换又迷糊了
#define AMD_READ_USHORT(addr)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addr))

BOOL AM29LV800_Init(UINT32 dwAddr)
{
    UINT16 MfgCode = 0;
    UINT16 DevCode = 0;
    BOOLEAN bResult = FALSE;

    OALMSG(OAL_FUNC, (TEXT("+AM29LV800_Init.\r\n")));

    AMD_WRITE_CMD(AMD_CMD_RESET);
    AMD_UNLOCK_CHIP();
    AMD_WRITE_CMD(AMD_CMD_AUTOSEL);

    // Read the manufacturer and device codes.
    //
    MfgCode = AMD_READ_USHORT(dwAddr);
    DevCode = AMD_READ_USHORT(dwAddr + 2);

    // Is this the expected AMD flash part?
    //
    if (MfgCode != AMD_MFG_CODE || DevCode != AMD_DEV_CODE)
    {
        OALMSG(OAL_ERROR, (TEXT("ERROR: AM29LV800_Init: Bad manufacturer or device code: Mfg=0x%x, Dev=0x%x.\r\n"), MfgCode, DevCode));
        goto CleanUp;
    }

将AMD_FLASH_START 的值unsigned int 0xB2000000 转成unsigned short 赋值给MfgCode,为什么要这样转一下?有何意义?
MfgCode打印出来的值是0x11,DevCode的值是0xea00,这两个值怎么转出来的?

网友:
两个地址都一样呀,没啥差别嘛,只是cache与uncache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两位,我明白了。

再看下面的转换又迷糊了
#define AMD_READ_USHORT(addr)? ? ? ?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addr))

BOOL AM29LV800_Init(UINT32 dwAddr)
{
? ? UINT16 MfgCode = 0;
? ? UINT16 DevCode = 0;
? ? BOOLEAN bResult = FALSE;

? ? OALMSG(OAL_FUNC, (TEXT("+AM29LV800_Init.\r\n")));

? ? AMD_WRITE_CMD(AMD_CMD_RESET);
? ? AMD_UNLOCK_CHIP();
? ? AMD_WRITE_CMD(AMD_CMD_AUTOSEL);

? ? // Read the manufacturer and device codes.
? ? //
? ? MfgCode = AMD_READ_USHORT(dwAddr);
? ? DevCode = AMD_READ_USHORT(dwAddr + 2);

? ? // Is this the expected AMD flash part?
? ? //
? ? if (MfgCode != AMD_MFG_CODE || DevCode != AMD_DEV_CODE)
? ? {
? ? ? ? OALMSG(OAL_ERROR, (TEXT("ERROR: AM29LV800_Init: Bad manufacturer or device code: Mfg=0x%x, Dev=0x%x.\r\n"), MfgCode, DevCode));
? ? ? ? goto CleanUp;
? ? }

将AMD_FLASH_START 的值unsigned int 0xB2000000 转成unsigned short 赋值给MfgCode,为什么要这样转一下?有何意义?
MfgCode打印出来的值是0x11,DevCode的值是0xea00,这两个值怎么转出来的?

这个并不是转成unsigned short, 而是读那个地址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