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模拟器下调试流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想测试下怎么单步跟踪调试流驱动,在PB5.0下自己写了个处理字符串的驱动,功能很简单就是可以通过驱动读写字符串。该驱动以能正常跑起来,读写字符串都正常。可是
我把NK编译成debug版本或者release版本时候,运行模拟器后,通过应用程序的createfile函数打开驱动,在对应驱动的xxx_open里设置了断点,可是怎么都进不了断点,但是我在PB自带的键盘驱动中设置断点,在按下键后可以跑到断点处,另外在PB自带的开始菜单的源码中设置断点后,操作开始菜单时也能跑到断点处,可是就是我自己的流驱动无法跑进断点,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流驱动不能这么调试吗?

网友:
xxx_open需要应用程序配合,这里肯定不能进入断点了。
xxx_init就可以

网友A:
你说的应用程序配合是什么意思,我在应用程序里调用了CreateFile()函数,驱动中应该是调用xxx_open吧,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应用程序的配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用程序配合是什么意思,我在应用程序里调用了CreateFile()函数,驱动中应该是调用xxx_open吧,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应用程序的配合呢

我觉得肯定不能在xxx_open设置断点的。
因为要外在的应用程序调用才能进入。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不能在xxx_open中设置断点吗,要外在的应用程序调用,那不是像xxx_IoContol这些都不能设置断点了,因为这些都是系统自动调用的,那不是都无法单步调试流驱动了吗?

网友:
我觉得如果真能设定,那这个wince驱动开发也就没有价值了,很多人会失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