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mfc无法添加消息???

楼主:
VS2005中没有ClassWizard,而是使用属性窗口添加事件处理函数,但我写一个MFC本地应用程序时,在程序中使用工具栏ToolBar,在工具栏中新建了一项,却不知如何添加处理函数,属性窗口中没有可处理的消息列表呀。

网友A:
没有向导就自己加嘛,在类中添加消息函数,然后在
BEGIN_MESSAGE_MAP(CxcConvertApp, CWinApp)

END_MESSAGE_MAP()
添加映射

网友B:
在 Properties 里面的 Messages 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消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 Properties 里面的 Messages 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消息了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 Properties 里面的 Messages 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消息了

没有 Messages 还是没有你需要的消息?

网友:
看不到图,你把图传到空间 在给个链接。好像是这么做的。谢谢

网友C:
在类视图里面选择其中一个类。,然后打开Properties 选项卡
  在里面有message的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类视图里面选择其中一个类。,然后打开Properties 选项卡
? 在里面有message的菜单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向导就自己加嘛,在类中添加消息函数,然后在
BEGIN_MESSAGE_MAP(CxcConvertApp, CWinApp)

END_MESSAGE_MAP()
添加映射

还是2楼的准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向导就自己加嘛,在类中添加消息函数,然后在
BEGIN_MESSAGE_MAP(CxcConvertApp, CWinApp)

END_MESSAGE_MAP()
添加映射

还是2楼的准确,呵呵。

手动当然可以,  只要你熟悉,  但用视图的方式  方便  不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向导就自己加嘛,在类中添加消息函数,然后在
BEGIN_MESSAGE_MAP(CxcConvertApp, CWinApp)

END_MESSAGE_MAP()
添加映射

还是2楼的准确,呵呵。

手动当然可以,? 只要你熟悉,? 但用视图的方式? 方便? 不容易出错

没有,我的没有视图

网友:
基于对话框的有,基于单文档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