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啊vs2005开发wince程序

楼主:
我想在vs2005下开发一个简单的wince程序,已经安装了:
1.vs2005+sp1
2.Windows CE 5.0: Standard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现在问题是:在创建工程时,平台选择是Platform SDK(STANDARDSDK_500),编译成功,但是点击运行时,提示无法连接到设备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是我的SDK装的不全吗?我现在是直接下载到智能手机上的(wince 5.0操作系统),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1. 你的pc能够通过activesync和device连接么?
2. 配置
默认的连接方式是kitl,你需要配置为有效的连接方式activesync

网友:
我是通过activesync和手机连接的

网友:
怎么配置在,能否详细点啊

网友:
同步软件连接好之后 如果SDK没有问题 一般是可以下载的  现在你看看你的SDK是否支持你的CPU 还有你新建工程的时候 选择的CPU要跟硬件对应

网友:
和手机连接,需要专门针对手机的SDK

网友:
我这里可以下载了,可能就是配置不对。我想问一下,我在安装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时,在其目录下生成:\Windows CE Tools\wce500\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Samples\CPP\Win32,在win32下有很多samples,这些sample可以在windows mobile运行,请问这些程序是否也可以在wince下运行,我下载了好像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它怎么会用windows ce tools来建立目录,烦请指点。

网友:
模拟器的SDK,你和手机怎么相连呢?
需要特定的SDK撒!@

网友:
WinCE5.0的智能手机?什么手机啊?还真没有见过,说来听听。

正如5楼的童鞋说的,需要对应的SDK,Standard SDK貌似不行。如果你是Windows Mobile,下个标准的Windows Mobile SDK用倒还行。

网友:
手机要用专门的SDK把。。

网友:
我用的是coolpad的手机,它是wince5.0的系统,我想在上面开发一些程序玩玩。

网友:
coolpad,,是宇龙的产品的吧,,有宇龙的工程师么,,给一个sdk给你

网友:
我下载他们提供的wince SDK了,不过感觉他们对多媒体那块开放的接口还是很少,特别是拍照和摄像头捕获这块。

网友:
要么模拟器运行,要么和实际的板子连起来!!

网友:
你可以把你的程序写好生成exe以后传到你的机器上调试啊。呵呵。
如果有activesync就直接送过去就好了。用标准SDK也是可以的。
不过宇龙貌似用的是Brew来开发wince下的程序的。你可以研究研究Br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