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驱动的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
ARM S3C2410的CPU
“FIFO模式时,一旦当FIFO中的资料达到一定的触发水平后,即产生一个中断”
这个中断产生后,由CPU的中断源通知CPU,CPU查找中断向量表,进入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上面的过程正确吗?如果正确,想知道CPU这个中断源是否通过硬件的nRTS和nCTS来通知CPU呢?
具体是个什么流程,能否说下,比如当上面的中断产生后,是否置nRTS的电平为高,这样CPU才知道要处理哪个中断请求?

网友:
这个中断产生后,由CPU的中断源通知CPU,CPU查找中断向量表,进入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wince下
注册表等——》KernelIoControl(——》OEMIoControl——》OALIntrRequestIrqs )把物理中断转换成系统中断——》InterruptInitialize调用OEMInterruptEnable使能中断并用中断绑定线程——》OEMInterruptHandler屏蔽中断——》执行线程——》InterruptDone——》调用OEMInterruptDone——》调用OALIntrDoneIrqs完成中断线程并重新使能中断

网友:
恩GOOGLEMAN已经回来了大部问题了,我就说下最后一个吧是的,会置高那一位,处理结束后再置回去。

网友:
分我一定会给大家,能否再帮忙解答一个问题:
我们在底层做串口初始化的时候,已经对相关的寄存器做了设置,如:
ULCONn 设置为 0x03(00000011), 含义是正常操作模式、无校验、停止位1、8个数据位

这样写死的代码,我们在上层应用程序对串口设置后,怎么能把这个值改过来呢?比如我把停止位改成2,或者把数据位改为其他
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因为一般应用程序都有个“串口设置”,可以改串口的几个参数,那么底层我们已经对寄存器做了固定的设置,这样怎么能改过来?

还是说我理解有问题,底层根本就不是这样吧寄存器的值写死?

网友A:
寄存器的值可以随时写的,不存在写死的问题吧,谁最后改谁生效。

网友:
只要你知道这个寄存器的物理地址就可以随时修改了,直接对地址操作就相当于对寄存器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的值可以随时写的,不存在写死的问题吧,谁最后改谁生效。

对,楼主上层有不少API,你把串口的MDD移植到BSP下,打印信息,就可以知道串口的流程。

我现在弄外部串口,反而中断的问题解决不了,这几天搞疯了。

网友:
我做PowerPC+vxWorks的,类似MPC860之类的家伙 采用CPM的控制器来配置UART模式等方式进行操作串口、网口的
所有的寄存器都可根据器件手册找到相应的地址和配置时序,基本的操作都可以通过实时操作和监控寄存器来进行,所以不比担心写死寄存器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