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73模块占用率

楼主(2009-12-29):
rt73模块占用率
加载好了rt73模块后,一直ping无线路由,开始能够ping通,然后关闭无线路由器。过10~20分钟后,重新启动无线路由器,但是此时已经不能ping通无线路由器,并且rt73 模块占用cpu 50%左右。然后必须重启。
另外,从3G切换到无线,当电脑和无线路由器网线直连,同时在电脑中ping无线路由器,通过无线ping无线路由器。
当从电脑有线能够ping通的时候,无线还是不能ping通,需要延时一段时间,长的话有1分钟。
请高手解释以上两个问题,谢谢!
无线
无线路由器

网友A:
友情帮顶下
值得关注,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