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内核的最小尺寸是多少???

楼主:
小弟想尽量的减小wince6.0  nk.nb0 的尺寸,请问应该怎么做?? 怎么编译?

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
好像是 200 多k 吧

网友:
选Small footprint device 编译.

网友:
去掉不用的组件 越多,内核越少

网友:
是只有几百K,最小

网友:
小弟在  catalog Items View 中去掉很多选项
然后 sysgen 编译

在板子上验证功能是去掉了,但内核大小还是和原来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用的nbo文件吧?
nbo文件大小,需要配置的。忘记在哪个文件了

网友:
对,我用是 nb0 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在? catalog Items View 中去掉很多选项
然后 sysgen 编译

在板子上验证功能是去掉了,但内核大小还是和原来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要修改config.bib 里面的ROMSIZE大小。

楼主你看 nk.bin变得很小就知道内核笑了,nk.nb0是受ROMSIZE 参数限制的。

网友:
小弟再问个 弱弱的问题,
怎么选Small footprint device 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再问个 弱弱的问题,
怎么选Small footprint device 编译??

同问!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