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郭天祥开发板做点阵显示实验问题

楼主(2010-02-07):
用郭天祥开发板做点阵显示实验问题
我今天在郭天祥的TX-1C单片机开发板做8*8点阵显示的实验,但是应该是接线接错的问题,试验时开发板蜂鸣器发出了声音,我不清楚这声音是说明出错还是?这样会不会弄坏开发板?各位高手说说,谢谢。
点阵
蜂鸣器
开发
天祥

网友A:
那你做其他的实验 呢?蜂鸣器也会响吗??
建议看下 开发板说明,说不定里面是原本的自检程序,开始蜂鸣器叫下

网友B:
我也是开始在这块板上试做点阵的实验,点阵显示的是乱的,其他实验都可以,原来的自检程序已在烧写新程序时被刷掉了,所以应该是接线问题。我去看看说明。

网友C:
对了,除了蜂鸣器响了之外,数码管也显示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