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 LWIP 遇到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请大家给我指点下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NIOS II +LWIP出了问题,好几天了,求解答小弟最近开发stratix ii 的 以太网卡lan91c111 和pc机通信,遇到了问题
给reset加的vcc 就出下面这个问题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Initializing CPU cache (if present)
OK
Downloading 00000000 ( 0%)
Downloading 00010000 (29%)
Downloading 00020000 (58%)
Downloading 00030000 (87%)
Downloaded 220KB in 3.2s (68.7KB/s)
Verifying 0000000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0 and 0xFFFF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reset悬空就是下面这个问题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not responding
  Resetting and trying again: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大家看看硬件电路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问题说得详细点,你在SOPC BUILDER中创建的软核是什么结构?外部存储器有那些?

出现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0 and 0xFFFF这个问题时,也许是你的存储器的BASE ADDRESS未设置好,或者是你的OFFSET空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