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B5.0定制BSP出现的问题,下面是Build.wrn文件和Build.log文件

楼主:
如题:
Build.wrn文件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0:0000000111:WARNS ] Directory: D:\WINCE500\platform\Emulator\SRC\INC\ does not exist.
BUILD: [00:0000001730:WARNS ] Directory: D:\WINCE500\platform\Emulator\SRC\INC\ does not exist.
Build.log文件
BUILD: [Thrd:Sequence:Type  ] Message
BUILD: [00:0000000000:PROGC ] Checking for \WINCE500\sdk\bin\i386\srccheck.exe.
BUILD: [00:0000000001:PROGC ] SrcCheck exit code: 0 (dec).
BUILD: [00:0000000002:PROGC ] Compile and Link for x86.
BUILD: [00:0000000003:PROGC ] Loading D:\WINCE500\PUBLIC\COMMON\Build.dat.
BUILD: [00:0000000004:PROGC ] Done.
BUILD: [00:0000000005:PROGC ] Computing include file dependencies:
BUILD: [00:0000000006:PROGC ] Checking for SDK include directory: D:\WINCE500\sdk\ce\inc.
BUILD: [00:000000000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NOTIFY\
BUILD: [00:000000000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NOTIFYM\
BUILD: [00:000000000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EDDK\DDK_BUS\
BUILD: [00:000000001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EDDK\DDK_MAP\
BUILD: [00:000000001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EDDK\DDK_DMA\
BUILD: [00:000000001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EDDK\DDK_IO\
BUILD: [00:000000001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EDDK\DDK_TIME\
BUILD: [00:000000001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EDDK\DDK_POWER\
BUILD: [00:000000001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EDDK\DLL\
BUILD: [00:000000001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REGENUM\
BUILD: [00:000000001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USENUM\BUSDEF\
BUILD: [00:000000001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USENUM\BUSENUM\
BUILD: [00:000000001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CIBUS\
BUILD: [00:000000002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GIISR\
BUILD: [00:000000002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GDCFG\
BUILD: [00:000000002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HELPER\PCIREG\
BUILD: [00:000000002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AABLT\
BUILD: [00:000000002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EMUL\
BUILD: [00:000000002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EMULROTATE\
BUILD: [00:000000002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EMULSTUB\
BUILD: [00:000000002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GENBLT\GENBLT\
BUILD: [00:000000002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GPE\
BUILD: [00:000000002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DDGPE\
BUILD: [00:000000003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MQ200\
BUILD: [00:000000003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NOPDISP\
BUILD: [00:000000003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RFLAT\
BUILD: [00:000000003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RAGEXL\DAL\DALLIB\SRC\
BUILD: [00:000000003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RAGEXL\DAL\RPGCO\
BUILD: [00:000000003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RAGEXL\DAL\RPGDOCRT\
BUILD: [00:000000003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RAGEXL\DAL\RPGDOLCD\
BUILD: [00:000000003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RAGEXL\DRIVER\
BUILD: [00:000000003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SMI3DR\
BUILD: [00:000000003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VGAFLAT\
BUILD: [00:000000004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ISPLAY\HFLAT\
BUILD: [00:000000004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ACM\ACMDWRAP\
BUILD: [00:000000004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ACM\GSM610\
BUILD: [00:000000004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ACM\MSFILTER\
BUILD: [00:000000004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WAVEDEV\UNIFIED\ENSONIQ\
BUILD: [00:000000004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WAVEDEV\MDD\
BUILD: [00:000000004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WAVEDEV\PDD\ES1371\
BUILD: [00:000000004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WAVEUI\
BUILD: [00:000000004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PS2_8042\
BUILD: [00:000000004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NOP\PDD\
BUILD: [00:000000005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NOP\PDDLIST\
BUILD: [00:000000005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LAYMGR\
BUILD: [00:000000005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ST\
BUILD: [00:000000005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01\
BUILD: [00:000000005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09\
BUILD: [00:000000005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0D\
BUILD: [00:000000005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11\
BUILD: [00:000000005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12\
BUILD: [00:000000005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1E\
BUILD: [00:000000005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46\
BUILD: [00:000000006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47\
BUILD: [00:000000006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49\
BUILD: [00:000000006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4A\
BUILD: [00:000000006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4B\
BUILD: [00:000000006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0044E\
BUILD: [00:000000006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10409\
BUILD: [00:000000006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10411\
BUILD: [00:000000006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PS2_AT\00010439\
BUILD: [00:000000006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EVICELAYOUTS\REMAP\NUMPADRMP\
做个标记,明天自己研究,有兴趣的大侠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A:
你头像很酷!可这也不能发蛋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头像很酷!可这也不能发蛋贴啊!!!

是的,一向只路过零分帖

不回答

网友:
续上面:
BUILD: [00:000000006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01\
BUILD: [00:000000007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09\
BUILD: [00:000000007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0D\
BUILD: [00:000000007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11\
BUILD: [00:000000007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12\
BUILD: [00:000000007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1E\
BUILD: [00:000000007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39\
BUILD: [00:000000007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46\
BUILD: [00:000000007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47\
BUILD: [00:000000007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49\
BUILD: [00:000000007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4A\
BUILD: [00:000000008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4B\
BUILD: [00:000000008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044E\
BUILD: [00:000000008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LL\KBD8042US\
BUILD: [00:000000008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LL\KBD8042JPN1\
BUILD: [00:000000008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LL\KBD8042JPN2\
BUILD: [00:000000008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LL\KBD8042KOR\
BUILD: [00:000000008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LL\KBDNOPUS\
BUILD: [00:000000008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LL\KBDNOPJPN1\
BUILD: [00:000000008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LL\KBDNOPJPN2\
BUILD: [00:000000008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LL\KBDNOPKOR\
BUILD: [00:000000009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LL\KBD8042\
BUILD: [00:000000009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DLL\KBDNOP\
BUILD: [00:000000009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TEST\
BUILD: [00:000000009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TCH_CAL\
BUILD: [00:000000009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TOUCH\BASIC\
BUILD: [00:000000009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TOUCH\TRNSCRBR\
BUILD: [00:000000009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TOUCH\TCHMAIN\
BUILD: [00:000000009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CCARD\COMMON\
BUILD: [00:000000009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CCARD\MDD\MDD_BOTH\
BUILD: [00:000000009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CCARD\MDD\MDD_16\
BUILD: [00:000000010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CCARD\MDD\MDD_32\
BUILD: [00:000000010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CCARD\PCMCIA\
BUILD: [00:000000010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CCARD\I82365\
BUILD: [00:000000010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CCARD\TIPCCARD\TIPCCARD_16\
BUILD: [00:000000010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CCARD\TIPCCARD\TIPCCARD_32\
BUILD: [00:000000010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CCARD\TIPCCARD\TIPCCARD_BOTH\
BUILD: [00:000000010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MMTIMER\
BUILD: [00:000000010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UI\
BUILD: [00:000000010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AR6K\CF\HOST\BMI\SRC\
BUILD: [00:000000010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AR6K\CF\HOST\HTC\AR6000\SRC\
BUILD: [00:000000011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AR6K\CF\HOST\HIF\CF\WINCE\SRC\
BUILD: [00:0000000111:WARNS ] Directory: D:\WINCE500\platform\Emulator\SRC\INC\ does not exist.
BUILD: [00:000000011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AR6K\CF\HOST\WLAN\SRC\
BUILD: [00:000000011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AR6K\CF\HOST\WMI\
BUILD: [00:000000011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AR6K\CF\HOST\OS\WINCE\NDIS\
BUILD: [00:000000011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AR6K\CF\HOST\OS\WINCE\UTILS\
BUILD: [00:000000011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DP83815\
BUILD: [00:000000011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NE2000\
BUILD: [00:000000011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NE2000ISR\
BUILD: [00:000000011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SMSC100FD\
BUILD: [00:000000012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NETMUI\
BUILD: [00:000000012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CARD\E100BEX\
BUILD: [00:000000012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IPSECCFG\
BUILD: [00:000000012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ASYNCMAC\
BUILD: [00:000000012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PING\
BUILD: [00:000000012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RASDIAL\
BUILD: [00:000000012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RASENTRY\
BUILD: [00:000000012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ROUTE\
BUILD: [00:000000012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IPCONFIG\
BUILD: [00:000000012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TRACERT\
BUILD: [00:000000013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CONNMC\
BUILD: [00:000000013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TAPIHELP\
BUILD: [00:000000013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PEGTERM\TERMCTRL\
BUILD: [00:000000013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PEGTERM\APP\
BUILD: [00:000000013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RNAAPP\
BUILD: [00:000000013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ETHMAN\
BUILD: [00:000000013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AUTORAS\DLL\
BUILD: [00:000000013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NDISPWR\
BUILD: [00:000000013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NETSTAT\
BUILD: [00:000000013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IPV6TUN\

网友:
续上面:
BUILD: [00:000000014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NDISCONFIG\
BUILD: [00:000000014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WZCTOOL\
BUILD: [00:000000014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RINTER\PRNERR\
BUILD: [00:000000014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RINTER\PRNPORT\
BUILD: [00:000000014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RINTER\PCL\
BUILD: [00:000000014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IRMAC\UTILS\
BUILD: [00:000000014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IRMAC\IRSIR\
BUILD: [00:000000014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SMC9000\
BUILD: [00:000000014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NE2000\
BUILD: [00:000000014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EBOOT\
BUILD: [00:000000015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LCOMMON\
BUILD: [00:000000015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BOOTPART\
BUILD: [00:000000015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RTL8139\
BUILD: [00:000000015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VMINI\
BUILD: [00:000000015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VBRIDGE\
BUILD: [00:000000015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VBDGSTUB\
BUILD: [00:000000015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SMSC100\
BUILD: [00:000000015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KITLETH\
BUILD: [00:000000015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AM79C970\
BUILD: [00:000000015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DEC21140\
BUILD: [00:000000016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DP83815\
BUILD: [00:000000016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RNE_MDD\
BUILD: [00:000000016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3C90X\
BUILD: [00:000000016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CS8900\
BUILD: [00:000000016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AM79C973\
BUILD: [00:000000016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RNDISMINI\
BUILD: [00:000000016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NET2890\NET2890\
BUILD: [00:000000016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ETHDBG\NET2890\NET2890K\
BUILD: [00:000000016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COM_MDD2\
BUILD: [00:000000016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ISR16550\
BUILD: [00:000000017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SER16550\
BUILD: [00:000000017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SERPDDCM\
BUILD: [00:000000017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OO16550\
BUILD: [00:000000017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COM16550\
BUILD: [00:000000017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SER_CARD\
BUILD: [00:000000017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SER_CARD2\
BUILD: [00:000000017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COM_CARD\
BUILD: [00:000000017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ARALLEL\
BUILD: [00:000000017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COMMON\
BUILD: [00:000000017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OHCD2\
BUILD: [00:000000018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UHCD\
BUILD: [00:000000018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OHC\
BUILD: [00:000000018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UHC\
BUILD: [00:000000018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USB20\USB2COM\
BUILD: [00:000000018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USB20\EHCI\
BUILD: [00:000000018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HCD\USB20\EHCIPDD\
BUILD: [00:000000018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USBD\
BUILD: [00:000000018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COMMON\
BUILD: [00:000000018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HID\HIDCLASS\MDD\
BUILD: [00:000000018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HID\HIDCLASS\USBPDD\
BUILD: [00:000000019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HID\CLIENTS\KBDHID\
BUILD: [00:000000019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HID\CLIENTS\MOUHID\BASE\
BUILD: [00:000000019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HID\CLIENTS\MOUHID\LIB\STANDARD\
BUILD: [00:000000019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HID\CLIENTS\MOUHID\LIB\TRANSCRIBER\
BUILD: [00:000000019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HID\CLIENTS\CONSHID\
BUILD: [00:000000019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PRINTER\
BUILD: [00:000000019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STORAGE\CLASS\
BUILD: [00:000000019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CLASS\STORAGE\DISK\SCSI2\

BUILD: [00:000000019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ONTROLLER\MDD\
BUILD: [00:000000019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ONTROLLER\NET2280\
BUILD: [00:000000020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LASS\STORAGE\EMULATION\SCSI2\BLOCK\
BUILD: [00:000000020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LASS\STORAGE\TRANSPORT\BOT\
BUILD: [00:000000020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LASS\RNDIS\RNDISMINI2\
BUILD: [00:000000020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LASS\RNDIS\RNDISFN\
BUILD: [00:000000020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CLASS\SERIAL\
BUILD: [00:000000020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USBFN\UFNCLIENTLIB\
BUILD: [00:000000020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OOMUI\
BUILD: [00:000000020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ALIBRUI\
BUILD: [00:000000020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HCLIB\
BUILD: [00:000000020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CARDLIB\
BUILD: [00:000000021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BUSDRIVER\
BUILD: [00:000000021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BUS\
BUILD: [00:000000021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HCDRIVERS\SDIOSTDHC\BASE\
BUILD: [00:000000021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HCDRIVERS\SDIOSTDHC\PCI\
BUILD: [00:000000021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HCDRIVERS\ELLENCFG\
BUILD: [00:000000021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CLIENTDRIVERS\SDMEMORY\
BUILD: [00:000000021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DCARD\SDCLIENTDRIVERS\BLUETOOTH\
BUILD: [00:000000021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NMP\SNMPTESTMIB\
BUILD: [00:000000021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MARTCARD\SMCLIB\

BUILD: [00:000000021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MARTCARD\STCUSB\
BUILD: [00:000000022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MARTCARD\PSCR\
BUILD: [00:000000022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MARTCARD\BULLTLP3\
BUILD: [00:000000022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TARTUI\
BUILD: [00:000000022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GCACHE\
BUILD: [00:000000022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BTNCTL\
BUILD: [00:000000022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CMBCTL\
BUILD: [00:000000022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LBCTLVIEW\
BUILD: [00:000000022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STCCTL\
BUILD: [00:000000022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SBCMN\
BUILD: [00:000000022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NCLIENT\
BUILD: [00:000000023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CURSOR\2BIT\
BUILD: [00:000000023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CURSOR\8BIT\
BUILD: [00:000000023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XP\GCACHEVIEWXP\
BUILD: [00:000000023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XP\BTNCTLVIEWXP\
BUILD: [00:000000023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XP\SBCMNVIEWXP\
BUILD: [00:000000023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XP\NCLIENTVIEWXP\
BUILD: [00:000000023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XP\STCCTLVIEWXP\
BUILD: [00:000000023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XP\LBCTLVIEWXP\
BUILD: [00:000000023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XP\CMBCTLVIEWXP\
BUILD: [00:000000023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COMMCTRL\

网友:
BUILD: [00:000000024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COMMCTRLXP\
BUILD: [00:000000024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IMEJPN\SKINNABLEUI\CE\
BUILD: [00:000000024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IMEJPN\SKINNABLEUI\CEXP\
BUILD: [00:000000024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IMEJPP\IMEUI\
BUILD: [00:000000024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TRANSPORTS\UART\
BUILD: [00:000000024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TRANSPORTS\SC\
BUILD: [00:000000024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TRANSPORTS\USB\
BUILD: [00:000000024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TRANSPORTS\UNIV\
BUILD: [00:000000024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TRANSPORTS\BCSP\CSR\
BUILD: [00:000000024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TRANSPORTS\BCSP\DLL\
BUILD: [00:000000025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TRANSPORTS\AMBICOM\
BUILD: [00:000000025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DRIVERS\WENDYSER\
BUILD: [00:000000025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DRIVERS\WCESTREAMBT\
BUILD: [00:000000025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ENUM\
BUILD: [00:000000025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LOADER\
BUILD: [00:000000025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GW\
BUILD: [00:000000025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DUNPORT\
BUILD: [00:000000025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VC\
BUILD: [00:000000025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MODEM\
BUILD: [00:000000025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BTSCOSND\
BUILD: [00:000000026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AG\PHONEEXT\
BUILD: [00:000000026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AG\NETWORK\
BUILD: [00:000000026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UETOOTH\SAMPLE\AG\BOND\
BUILD: [00:000000026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ATADISK\
BUILD: [00:000000026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RAMDISK\DRIVER\
BUILD: [00:000000026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RAMDISK\LOADER\
BUILD: [00:000000026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ATAPI\COMMON\
BUILD: [00:000000026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ATAPI\PCIO\
BUILD: [00:000000026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ATAPI\PCIO_CD\
BUILD: [00:000000026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ATAPI\PCIP_PDC20262\
BUILD: [00:000000027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ATAPI\PCMCIA\
BUILD: [00:000000027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STRATA\STRATAD\

BUILD: [00:000000027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STRATA\STRATAK\
BUILD: [00:000000027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SDNPCI\SDNPCID\
BUILD: [00:000000027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SDNPCI\SDNPCIK\
BUILD: [00:000000027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FASL\FASLD\
BUILD: [00:000000027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FASL\FASLK\
BUILD: [00:000000027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FASL\ENUMFASLPCI\
BUILD: [00:000000027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ECC\
BUILD: [00:000000027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LOCK\MSFLASHFMD\RAM\
BUILD: [00:000000028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1394\DRIVERS\WDMUTIL\
BUILD: [00:000000028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1394\DRIVERS\CLIENT\1394DCAM\
BUILD: [00:000000028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1394\DRIVERS\CLIENT\AVC_STREAM\
BUILD: [00:000000028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1394\DRIVERS\CLIENT\AVC_VCR\
BUILD: [00:000000028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1394\DRIVERS\VIRTUAL\AVC_UNIT\
BUILD: [00:000000028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1394\DRIVERS\VIRTUAL\AVC_VVCR\
BUILD: [00:000000028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1394\DRIVERS\VIRTUAL\1394DCAM\
BUILD: [00:000000028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1394\TEST\DRIVER\1394DIAG\
BUILD: [00:000000028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1394\TEST\DRIVER\1394VDEV\
BUILD: [00:000000028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1394\TEST\UI\TOPOMAP\
BUILD: [00:000000029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FSD\FATUTIL\MAIN\
BUILD: [00:000000029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FSD\FATUTIL\UI\
BUILD: [00:000000029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FSD\FATUTIL\NOUI\
BUILD: [00:000000029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FSD\RAWFS\
BUILD: [00:000000029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FSD\OEMFS\
BUILD: [00:000000029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MDD\
BUILD: [00:000000029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PDD\COMMON\
BUILD: [00:000000029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PDD\DEFAULT\
BUILD: [00:000000029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PDD\PDA\
BUILD: [00:000000029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PM\PMSTUBS\
BUILD: [00:000000030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MESSAGEDIALOGBOXCUSTOMIZE\
BUILD: [00:000000030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DISUIO\
BUILD: [00:000000030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LMEMDEBUG\
BUILD: [00:000000030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CERDISP\CERDISP\
BUILD: [00:000000030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BATTDRVR\
BUILD: [00:000000030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LEDDRVR\
BUILD: [00:000000030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D3DM\NULL\
BUILD: [00:000000030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EMOS\ETCHA\
BUILD: [00:000000030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EMOS\INKSAMP\
BUILD: [00:000000030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EMOS\INKSAMP2\
BUILD: [00:000000031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UTILS\OSBENCH\
BUILD: [00:000000031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UTILS\OB_LOAD\
BUILD: [00:000000031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UTILS\ILTIMING\
BUILD: [00:000000031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UTILS\IT_LOAD\
BUILD: [00:000000031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UTILS\EVENTLOG\CORE\
BUILD: [00:000000031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UTILS\EVENTLOG\EXTN\
BUILD: [00:000000031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UTILS\EVENTLOG\RES\
BUILD: [00:000000031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UTILS\NETLOGCTL\
BUILD: [00:000000031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UTILS\NETLOG\
BUILD: [00:000000031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X86\GEODE\GXUAM\
BUILD: [00:0000000320: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X86\GEODE\GXVIDEO\DDRAW\
BUILD: [00:0000000321: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X86\GEODE\GXVIDEO\BASE\BASE\
BUILD: [00:0000000322: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X86\GEODE\GXVIDEO\BASE\RBASE\
BUILD: [00:0000000323: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X86\GEODE\ROMBOOT\
BUILD: [00:0000000324: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X86\OAL\
BUILD: [00:0000000325: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CSP\X86\romboot\
BUILD: [00:0000000326: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TKTEST\
BUILD: [00:0000000327: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CPULIBS\I486\TCPXSUM\
BUILD: [00:0000000328: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OAK\CPULIBS\I486\GENBLT_CPU\
BUILD: [00:0000000329:PROGC ] Scan \WINCE500\PUBLIC\COMMON\SDK\SAMPLES\AUDIO\WAVR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