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再请教vxworksk下 PPP的使用

楼主(2009-01-06):
再请教vxworksk下 PPP的使用
在VXWORKS上层写个通信程序,再把组件里的PPP协议INCLUDE的吗?
今天做了一下实验,过路高人请请,再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_^
我的版本号是5.5
在usrAppInit.c中添加代码,
但未成功的把PPP建立连接
usrPPPInit("/tyCo/1",1,"192.168.0.210","192.168.0.45");
VxWorks启动的时候,用DEVS命令能看见/tyCo/1,是打开的,但是usrPPPInit函数不成功,如果用PPPInit,则
返回成功,
我认为是初始化成功,但usrPPPInit未成功,
是有其他的东西还未设置?
我已经在VXWORKS组件里加了PPP协议了,是2个那个不记得了,)
请高人指点!!
^_^
成功
版本号
程序

网友A:
添加framework组件,添加server or client组件,添加multilink组件。再试试看

网友B: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
昨天试了一下,这些我的机子上没有,
framework组件,server or client组件,multilink
去哪下载呢?

网友D:
这些组件其实就是一些.a文件,不知道外面哪里有的下。你的vx5.5是pne还是pcd的?可以查看安装根目录下的setup.log文件,如果有类似Platform NE 2.2就是pne版本的。如果pcd有可能不支持。另外vx5.5是一个很不清晰的说法,你的pne or pcd版本是多少?

网友E:
Platform NE 2.2
在SETUP.LOG中没出现,应该有这些资源的下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