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自动数据库EDB的容量大小问题

楼主:
如题:

WinCE5.0自动数据库EDB的容量大小问题

俺看到有资料是单个数据卷文件最大为16MB,不知道那位实际使用过EDB的大侠多多发言...

网友A:
EDB确实是小容量的,因此我跑去学SQL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B确实是小容量的,因此我跑去学SQLCE

但是SQL在WinCE5.0上的SQLCE3.0这些数据库,用C++还是比较难开发的。

郁闷中

网友:
Feature                   EDB                 CEDB                SQL Server CE 2.0
Maximum volume size       64 MB               16 MB               2.14 GB
Maximum record size       8 KB (excluding stream data) 128 KB 4 KB
Maximum number of properties per database 1,024 No limit 255
Maximum property name length 128 characters Not supported 128 characters
Maximum volume name length (MAX_PATH - 13) characters MAX_PATH flag 128 characters
Maximum number of sort orders 16 4 249
Maximum number of properties in a sort order or index 16 3 10
Maximum key length in a sort order or index 512 bytes 512 bytes 510 bytes
Default lock escalation value 100 Not supported Not supported
Maximum number of concurrent transactions 255 Not supported Not supported
Maximum password length 40 characters Not supported 40 characters
Maximum number of open database handles 256 Not supported Not supported

排版有些问题,不好意思
EDB最大卷为64M,做一些小应用还是很好的,比如文件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eature? ? ? ? ? ? ? ? ? EDB? ? ? ? ? ? ? ? CEDB? ? ? ? ? ? ? ? SQL Server CE 2.0?
Maximum volume size? ? ? 64 MB? ? ? ? ? ? ? 16 MB? ? ? ? ? ? ? 2.14 GB
Maximum record size? ? ? 8 KB (excluding stream data) 128 KB 4 KB
Maximum number of properties per database 1,024 No limit 255
Maximum property name length 128 characters Not supported 128 characters
Maximum volume name length (MAX_PATH - 13) characters MAX_PATH flag 128 characters
Maximum number of sort orders 16 4 249
Maximum number of properties in a sort order or index 16 3 10
Maximum key length in a sort order or index 512 bytes 512 bytes 510 bytes
Default lock escalation value 100 Not supported Not supported
Maximum number of concurrent transactions 255 Not supported Not supported
Maximum password length 40 characters Not supported 40 characters
Maximum number of open database handles 256 Not supported Not supported

排版有些问题,不好意思
EDB最大卷为64M,做一些小应用还是很好的,比如文件管理

----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
EDB最大卷为64M,做一些小应用还是很好的,比如文件管理

但是俺听说有人的EDB可以达到256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