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发问一个bootloader问题并邀请学习6410,PXA3XX等高级货的同志了!

楼主:
这几天看了6410的eboot,并对nk.bin以及nk.nb0文件重新了解了一下,发现了很多疑问。
主要是我以前一直用ADS bootloader,现在觉得两者有不可思议的差别。
一、ADS bootloader没有拷贝全局变量到RAM的行为,但是eboot.nb0有——但是这两个格式的二进制文件都能在内存直接跑。这些只能用编译器不同,两个格式文件稍有差异来解释。
二、eboot下载的是bin文件,但是烧写的一定是nb0文件,我没有找到解析bin文件成为nb0文件的地方,各位达人,知道在哪里的,哪个函数的请告之小弟,谢谢!

呵呵,6410,PXA3XX是主流芯片,用的人蛮多,希望一起进入QQ交流。
请加入500人QQ群:67958848 不管是wincer还是linuxer 都来吧。呵呵

网友:
自己沙发,顶帖有分!

网友:
顶一个
这算不算广告帖子呢,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
这算不算广告帖子呢,嘿嘿...

这个不算吧,斑竹大人。我都提问了,O(∩_∩)O哈哈哈~。
又不是出来卖东西。
我刚入门6410 和PXA3XX所以急需大批人士进来讨论,学的快。

网友:
还有这个群也不是我的,是一个在校生建立的,苦于没有人气,叫我多弄些人进去。

网友:
我只能来顶贴了。

网友B:
找一下blcommmon.c。下载完BIN后,调用那里的函数解析、烧写。
3xx ce5的bsp里应该有,ce6的bsp是包含了系统的blcommon.li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blcommmon.c。下载完BIN后,调用那里的函数解析、烧写。
3xx ce5的bsp里应该有,ce6的bsp是包含了系统的blcommon.lib

看了,我没有找到呢

网友C:
对文件解析是在blcommon.c里边的。
前些天我写了一个ADS的程序,解析eboot.bin然后烧录到FLASH里边,已经测试成功。

网友:
CE5.0可以在\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找到,6.0不清楚

网友D:
严重顶下那个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文件解析是在blcommon.c里边的。
前些天我写了一个ADS的程序,解析eboot.bin然后烧录到FLASH里边,已经测试成功。

我没有慧根,能不能指出是哪一个,我看了,我找不到呢。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重顶下那个广告

帮顶有分。我汗,发QQ群也算广告,..........伤心ing

网友:
\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COMMON\BOOT\BLCOMMON\blcommon.c 的DownloadImage函数。

我发现通过DNW下载BIN的时候是原数据下载进去的,而下载block0img.nb0是加了100字节左右的数据在前边,最开始的数据是“N000FF”,nb0文件是这段解析的,BIN文件是“B000FF”解析的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B:
CE6长啥样我也还不知道。不过这段代码CE5都开放的,CE6应该也有吧。
CE5里blcommon.c里DownloadImage(),

        // An N000FF packet is manufactured by Platform Builder when we're
        // downloading multiple files or when we're downloading a .nb0 file.
        //
        if (!memcmp (hdr, "N000FF\x0A", BL_HDRSIG_SIZE))
..............
        // Is this a standard bin image?  Check for the usual bin file signature.
        //
        else if (!memcmp (hdr, "B000FF\x0A", BL_HDRSIG_SIZE))  // !!!bin文件标识
        {
            g_bBINDownload = TRUE;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6长啥样我也还不知道。不过这段代码CE5都开放的,CE6应该也有吧。
CE5里blcommon.c里DownloadImage(),
C/C++ code// An N000FF packet is manufactured by Platform Builder when we're// downloading multiple files or when we're downloading a .nb0 file.//if (!memcmp (hdr,"N000FF\x0A", BL_HDRSIG_SIZE))
..............// Is this a standard bin image?  Check for the usual bin file signature.//elseif (!memcmp (hdr,"B000FF\x0A", BL_HDRSIG_SIZE))// !!!bin文件标识        {
            g_bBINDownload= TRUE;

........我看了那个函数,没有看出啥猫腻哦,我.....

网友:
解析BIN文件其实也挺简单的啊,就是读取每条记录的地址,然后去这个地址读取数据,放到RAM中去,解析完成RAM中应该就是NB0格式的了,这个时候,启动或者烧写到Flash都随便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