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图片内嵌代码

楼主:
听说图片之中可以嵌入代码,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什么意思?没弄明白。是指的别人点击图片就会运行一段代码?

网友:
嗯 ,我其实也不太明白。老师说 的有些图片其实内部是嵌入了代码的。没搞明白。

网友:
将代码嵌入图片的目的是什么?加密?貌似特务间谍一样,用个图片外壳去将代码掩饰好,呵呵!

网友A:
?大哥 能给一段不? 拜托了,一时半会儿的那个老师是见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能给一段不? 拜托了,一时半会儿的那个老师是见不到了。

我也没做过,甚至还没有听过,可能是我太寡闻了,所以,我现在是在质疑你老师所说的这句话,有两个疑问。1。代码如何嵌入图片中?2。嵌入的目的何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第二个问题肯定是搞黑客工作,我们老师也只是教育我们说不要小看一张图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第二个问题肯定是搞黑客工作,我们老师也只是教育我们说不要小看一张图片而已。

哦,楼主你这样一解释,就理解清楚好多了。就是打开一张图片,就像是运行一段代码一样。应该可以实现的。不过我没做过。但是,这样的图片应该会有很多斑点吧,因为和图片数据不融合。。。

网友:
那是用绑定软件将图片和一个可执行程序绑在一起了,当双击打开图片时,程序也就被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