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7920液晶显示地址与屏幕对应关系的一点疑问

楼主:
我看ST7920(带字库)数据手册的时候,弄不懂往内存写数据与屏幕所显示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
其中有这张表格(图片无法弄上来显示),下面用繁体字注释着:
1,DDRAM资料(字元代码)的位元1到2和CGRAM位址的位元4到5同步吻合(2位元:4组图像).
2,....
3,....
4,....
这张表格和下面的说明是什么意思,哪位高手可以讲解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你的实验板上的么?
红外的问题搞清了?

另,你那个实验板是弄啥的?

呵呵,这个不是我实验板上的。
红外那问题还没搞清,还有个问题就是,实验板上那红外发射器如何控制?还有就是遥控器跟那单片机没直接连接,怎么控制那遥控器呢?
那个实验版上是淘宝上买的单片机开发实验验板,两百来块。
兄弟你QQ多少?我313589449。

网友B:
引用楼主 jiyiche 的帖子:
弄不懂往内存写数据与屏幕所显示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个没关系地, 按我做过的说吧, 关键你控制行命令, 即行列,你控制好就可以了,
和你写的内容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jiyiche 的帖子:
弄不懂往内存写数据与屏幕所显示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个没关系地, 按我做过的说吧, 关键你控制行命令, 即行列,你控制好就可以了,
和你写的内容没啥关系

我的意思是行列在屏幕里是如何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