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问题

楼主:
我用的板子是周立功lpc2138 实现了RS232串口驱动 向串口发送数据时 往上位机上显示 例如程序如下
char *ch;

ch = "hollow";

UART0_SendStr(ch);
现在能成功的发送到上位机上显示,我想换行显示,不知道怎么弄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ch = "hollow\n";

UART0_SendStr(ch);
这样就可以。

网友:
加"\n"试过了,不行,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使用"*\n\r"试试

网友:
觉得有可能是你主机端串口程序并不解析\n为换行符

网友:
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个PC端串口调试软件看,比如说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char s[40];

sprintf(s, "hollow\r\n);

UART0_SendStr(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r s[40];

sprintf(s, "hollow\r\n);? ? ? ?

UART0_SendStr(ch);

不同的平台,换行符是不一样的,Windows平台上的是\n
linux平台上就是\r\n了,不知记反了没有

网友:
\r\n 是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ar s[40];

sprintf(s, "hollow\r\n);

UART0_SendStr(ch);

不同的平台,换行符是不一样的,Windows平台上的是\n
linux平台上就是\r\n了,不知记反了没有

好像是记反了。

网友:
发送\r\n 的ascii码值试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