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LPC932编的串口发送程序为什么不能发送,请高手指教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_in = 0x55;

void main()
{

//P1口设置为准I/O口模式

P1M1 = 0x00;
P1M2 = 0x00;

SCON = 0x50;
PCON = 0x00;

SSTAT=0x00;
BRGCON=0x00;
BRGR0 = 0x90;
BRGR1 = 0x01;
BRGCON=0x03;

EA = 1;
ESR=1;//允许RX中断
EST=1;//允许TX中断

while(1)
{
SBUF = key_in;
while(TI == 0);
TI = 0;
}
}

网友:
先弄明白是什么是查询方式,什么是中断方法吧.

怎么使用查询方式还要使能中断呢?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先是用中断方式的,因为没有发送所以又改为查询方式了但是忘了关中断。我刚才试过还是不行啊。请问是初始化的问题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所以不是很好说。 看看芯片手册才是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般来讲,串口的编程是很简单的。波特率配置一定要正确设置;另外, 硬件连接也要正确, 特别是和RS232电平连接时需要加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