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驱动如何测试

楼主:
大家好!

最近正在搞ce5.0的显示驱动,我是直接继承GPE类的,自己又扩展了几个函数,现在刚把其中的emulatedline函数按照自己的屏移植好,想对其测试一下画线功能.在往上查了很多关于显示驱动的资料,看到有的说是利用platformbuilder自带的应用程序VideoApp.exe来测试驱动的画直线,文本等,可是我楞是没有在我的目录中找到这个应用程序啊.实在不行自己编个应用程序来测试也可以,可也没有个例子(象调试串口那样通过creatfile来测试)来模仿,请大家赐教啊.

谢谢!!

网友:
CETK 自带测试的,我测试过,很强大。

网友A:
cetk可以实现简单的画线操作测试?
如果可以的话请问这东西该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tk可以实现简单的画线操作测试?
如果可以的话请问这东西该怎么用?

何止画线,连色彩等各样都可以测试,像PC的测试软件。
看我的博客。弱弱问你一句,你干wince多久了,wince之前干什么的?我觉得你的能力和基础都很好,前途不可限量。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5/14/4184103.aspx

网友:
CETK可以自动测试你所有的显示功能。我经常用它来测试的。

网友:
回googlemem:

见笑了,以前只是在学校里搞过430,我接触ce也就1年时间,感觉上了操作系统就是和单片机不一样啊,我现在还是菜鸟一个 呵呵

看来得自己先看看cetk的用法了,

感谢googlemem,yashi 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googlemem:

见笑了,以前只是在学校里搞过430,我接触ce也就1年时间,感觉上了操作系统就是和单片机不一样啊,我现在还是菜鸟一个 呵呵

看来得自己先看看cetk的用法了,

感谢googlemem,yashi 的帮忙.

你也是去年毕业的?我感觉你的基础明显较好。

哈哈,我七月份也毕业一年了,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收获啊。还发现自己一堆问题。

网友A:
有点不明白:这个cetk是要先开机运行kitl之后再运行的?是否会和kitl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这个cetk是要先开机运行kitl之后再运行的?是否会和kitl冲突?

可以使用KITL模式来传输。
里面连接选项有KITL的。

不过你的是串口的KTIL,最好不要用,你弄个非KITL的 NK来测试 使用USB。

网友:
再问一下:
1:既然你用的是activesync连接,那你的kitl还能开机运行吗?

2:是否是运行cetk就不能运行kitl?

网友:
1、不能
2. 可以的。连接设置那里设成kITL连接即可。不过你的是串口KITL。很慢的

网友:
可以了

你找到那个display 相关的打开,然后右键 有个 quick start吧。然后就开始测试了。

你看我的博客收藏的CETK想关的文章吧。

网友:
Received server message ——表示已经收到PC端的信号了。

网友:
我再试试

网友:
请问:
你博客上的显示驱动测试效果图不是最终在LCD屏上直接显示的图形吧,我要的是能测试我的画线程序并最终直接在LCD上显示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你博客上的显示驱动测试效果图不是最终在LCD屏上直接显示的图形吧,我要的是能测试我的画线程序并最终直接在LCD上显示出来的啊

画线太小儿科了。

只要用CETK测试LCD,就会不停的测试所有项目,色彩,线条等都会有,我那个只是做个样子,其中一个图片而已,、

你仔细看LCD就会发现,不停的变换图片在上面,如果你只想看画线,那你就用EVC写个小程序画,不过远远不如CETK测试标准,完善。

网友:
明白了,我再看看

网友:
遇到一个问题:
一旦我点了quick start就会出现这个“windows CE Test Kit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个问题:
一旦我点了quick start就会出现这个“windows CE Test Kit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
这是为什么啊?

关闭杀毒软件试试。

还有,编译一个非KITL的NK来测试。使用同步软件即可。我已经测试过了。很多东西都可以。非常牛。

网友A:
如果使用同步软件 ,那么在定制系统是需要选中ActiveSync这个组件吧??

网友:
CETK中关于显示的测试项有好多,主要的有GDI, DirectDraw, 3D, GameAPI等测项,相关的测试代码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LZ如果只是需要画画线,做简单测试的话只需要用EVC写个应用程序,直接调用相关的API去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同步软件 ,那么在定制系统是需要选中ActiveSync这个组件吧??

是啊。难道你没有用过,哈哈。
重新编个系统吧

网友:
回hzdysymbol :
我就是想模仿调试串口时的那样在 PB里写个简单的应用程序来测试,由于昨天对应该调用的画线函数的前后初始化工作还不是很明白,例如creatwindow getdc等,所以就想先借助CETK,然后再写应用程序调用的.如果能有个画线的例子参考下就好了

网友:
回googleman:
1:不知你在用CETK测试时是否也同时使用了kitl?看你写的博客应该是用了,如果没用的话就不会有输出信息

2:照你那样选择了Activesync通讯,在你的CETK连接之前,需要先验证Activesync连上,那你的目标机应该需要启动
repllog.exe?如果这样的话你是通过kitl里的runprogram运行它,还是修改注册表来开机运行它?

3:你遇到的“windows CE Test Kit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问题,是由没有关闭杀毒软件造成的??

网友:
1:不知你在用CETK测试时是否也同时使用了kitl?看你写的博客应该是用了,如果没用的话就不会有输出信息
CETK测试不需要用到Kitl

网友B:
1、我没有使用KITL,KITL和Activesync不能共存的。
2、我选上CETK组件编译出NK。直接在CETK菜单连接,就可以出现上面的树形结构,如果不关闭杀毒软件,ARM会死机。然后我就开始测试就可以了。

你说的repllog.exe我没有弄过。
3、你的这种情况没有遇到。你慢慢查找原因。

网友:
请教googleman:你在定制系统时有没加入platfor mmanager 组件?

网友:
我的怎么连不上呢,我也是用activesync连接。 activeSync report:unable to load device side components. 我的内核在选了CETK catolog后重新sysgen了都不行,我从PC直接copy了clientside.exe到设备上,运行不了,说没有任何的注册信息。 难道我的nk并没有包含CETK选项?
引用 网友B:
1、我没有使用KITL,KITL和Activesync不能共存的。
2、我选上CETK组件编译出NK。直接在CETK菜单连接,就可以出现上面的树形结构,如果不关闭杀毒软件,ARM会死机。然后我就开始测试就可以了。

你说的repllog.exe我没有弄过。
3、你的这种情况没有遇到。你慢慢查找原因。

网友:
杀毒软件关闭吧。

网友:
在PB的手册里讲到如果用kitl作为cetk的连接通道,会造成远程工具无法连接的现象.
昨天又折腾一天,还改用了485转232,终于搞清楚ActiveSync如果想通过串口连接的话必须是完整的7线连接,而我的只是3线没有RTS,CTS,看来暂时只能先用kitl写应用程序测试了,等usb好了再试

rushonin 兄的问题好象也看到别人问过,多查些资料是可以解决的

感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