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pc机的emulator中编译成功的程序怎么在WinCE系统中运行 ...

楼主(2010-03-01):
pc机的emulator中编译成功的程序怎么在WinCE系统中运行呢?
我在PC机上用eVC写了一段程序,并且在Win32{WCE emulator} Debug中运行通过,怎么才能让这段程序在一个ARM9的WinCE系统下运行呢?
小弟初学eVC,求各位给个详细点儿的过程吧,在线等,感激不尽...
在线
系统
程序

网友A:
找个arm9定制出来的sdk再编译一下

网友B:
evc上的模拟器的程序不能在设备上直接运行
在设备对应的sdk上编译后copy过去运行

网友C:
安装机器对应的SDK,重新编译

网友D:
应用程序只有在对应平台的SDK上编译后才能在相应的平台上运行,Emulator只是一个模拟器,不能完全替代实际设备。并且并不是在模拟器上调试通过的程序都能在相应平台的SDK上运行成功,但大多数都可以,因为官方的Emulator是通过安装标准的SDK包来实现,标准的SDK包中包含所有常用的组件。此外,SDK是根据BSP包导出的,而BSP包中包含很多组件,这些组件都可增可减,只有用开发板的BSP包导出的SDK来开发程序才能使应用程序最大化的与开发板兼容…